dell机器主板版号:MIH61R-MB U口全部失灵

楼主(2018-04-02):
dell机器主板版号:MIH61R-MB U口全部失灵
机器正常可以点亮,主板没有圆口,全部都是U口
鼠标键盘灯都不亮
测量有口供电5V正常
测量数据对地阻值所有都正常
怀疑是桥,
谁遇到过帮帮忙

网友A:
看USB附近有没有六角的小管子,华硕我遇到过 拆了就行了 那个是防静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USB附近有没有六角的小管子,华硕我遇到过 拆了就行了 那个是防静电的

没有啊 ,有电路上面没有小管子,有没有人遇到过 ,麻烦告诉一下 本人维修时间不长

网友:
这种一般都可能是桥,直接换桥啊。还要看一下BIOS里有没有关闭

网友:
先换个BIOS吧,很多换个BIOS就好,如果换了还不好的话,建议查一下I/O到南桥的几根信号线,尤其是A20信号,直接影响KB的,还有就是COM芯片烧了也会这样的。DELL的COM坏了跑卡跑到键盘就跑不动了

网友:
换桥吧,但是这个芯片最近被炒得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