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5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8-04-02):
昨天接了太联想~~(╯﹏╰)e405,客户说开机不显示。拿来一看电流0.5左右,心中暗喜,刷个bios就搞定。这个机器bios爱坏。拆机开刷。结果大家都明白故障依旧。apu也是这机器的常见问题,来吧上bga。修复。

网友A:
就这样好了?????

网友:
这些电脑的一个通病,型号刷对了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好了?????

对呀,先刷bios,不行就干cpu。这机器就是这样

网友:
遇到过一例,今天再次得到LZ的验证

网友:
,,,,,        那就是加焊好的咯

网友:
遇到不触发,,一般先查下条件,   刷BIOS,,,,,,

网友:
擦下内存刷个bios按通病修不行再查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