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55MGC金刚版 无供电

楼主(2018-04-02):
             放了好久,最近才拿出来。
             故障时没有没有CPU供电。

             上电,跑码卡无复位,测量发现CPU供电为0V
              找到ISL6328的PDF,25脚为EN开启,测量开启为0V电压,高电平为正常。
              一路跑线找到了与之相连的三极管(A),待机时B级控制电压为高电平,上电触发后还是高电平,并没有被拉低。
              而控制这个的三极管(B)就在上面,它的B级为高电平,但E级不是接地而是与另外一个三极管(C)的C级相连
              这个三极管(C)的B级和E级是1.5V内存供电经过电阻作为上拉,但内存电压也是0V,找到内存供电IC的7脚也是两个三极管作为控制,换掉内存供电                 出来了,三极管(C)的B级和E级电压也有了。
             三极管(C)的E级和三极管(D)的C级相连。
    这么一路下来,就是一坑。
             内存供电开启不稳定,内存供电时有时无。和CPU供电的IC的EN被拉低。

网友A:
CPU供电受内存供电控制开启,LZ有图纸吗,这样的机关都能跑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受内存供电控制开启,LZ有图纸吗,这样的机关都能跑出了

没有图纸,只是跑线跑的眼要瞎。近视度数加深的很快。

网友:
    厉害厉害  跑线都能跑到这么细  要我早叫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