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0LA-8951P 开机无显维修

楼主(2018-04-02):
联想S400 开机电流1.0A
版号 LA-8951P
售后接的机子 客户拿到外面修不了 拿到售后服务站 报价接受了
拆机发现EC BIOS都整过了 电流开机 1.0A 不动 我记得这个机子开机亮机的电流0.7几的?难道CPu坏了 贴板U 3代
先处理一下别人维修过的地方,刷完官方的BIOS( 换了EC还是一样。查了各个信号吧
PCH 好信号正常
1.8V 1.5 1.05都正常 后来经查是1.5V转1.5V_CPU_VDDQ 这个电压不正常 一边1.5V 一边1.2V不正常
控制出了问题 SUSP正常 更换Q8后 转换电压正常 开机电流1.2跑了两下 不亮! 还会不会是BIOS 出问题?又合了一下ME 开机还是一样
开机CPU温度一下好高好高 一下转换电压又不正常了 是不是CPU死了? 拆开散热后来发现是CPU上的电容有点  发霉了 拆了更换 开机电流正常 0.7跳几下 上屏亮机

网友:
很详细  学到了

网友A:
售后都不修,都是直接 换主板,学习了,下次来我这里就好办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售后都不修,都是直接 换主板,学习了,下次来我这里就好办了,呵呵

有二级维修  只是这些东西做过的人就知道了

网友B:
散热器有海绵吧,经典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散热器有海绵吧,经典故障了

没有的 这个是一个黑色贴胶在上面的

网友:
售后都不修,都是直接 换主板,学习了,下次来我这里就好办了

网友:
恭喜修复,但并不推荐简单的靠电流来判断故障,还是需要理论结合实践才行

网友:
维修就是要仔细,稍不注意就越搞越麻烦

网友:
楼主牛楼主棒,学习楼主好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