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Z8--I7SP1 I77700HQ

楼主(2018-04-02):
机器拿来本来是可以开机的 ,正常使用中一下掉电, 有时候偶尔有能正常 ,有时候用一俩个小时就掉电 ,现在是直接开机0.2 0.30.4 来会跑 又没图纸 哎不好修啊。
显卡还是1070TI  板号6-71-P65S0-D02C

网友:
这个怎么会没图纸呢?蓝天FTP上有维修手册的

网友:
没图纸想测量下关键点都不好下手 ·找找芯片的pdf吧

网友:
好高端的蓝天板,可惜没图纸啊上蓝天官网看看呢

网友:
ni nage 你那个 烙铁 盒子放的撒子鬼 东西啊,看起来 一坨的。。。。。。。。。。。

网友:
板上没有明显的物损吗????

网友:
缺了很多电压   跑线路找到各大供电 先把主要供电修出来

网友:
这种故障真不好修,即使有图纸也不一定修得好。一般电容坏的多

网友A:
我修到过跟你差不多的,蓝天的,一开始也没问题,结果测试两天突然不亮了,电流是0.33,结果是CPU附近的小电阻坏了,就是19过来的供电,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到过跟你差不多的,蓝天的,一开始也没问题,结果测试两天突然不亮了,电流是0.33,结果是CPU附近的小 ...

好的 谢谢  等晚上空闲的时候在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这个就是图纸了

兄弟··谢谢了· 111111111111

网友:
掉电的板子确实不好搞,有示波器稍微还好点

网友:
谢谢分享。掉电的板子确实不好搞。。。。。。。。。。。。。。

网友:
最近修个Y450,小板上没有电压来,怎么都不好测。受伤啊

网友:
如果硬件检测没问题,刷个BIOS看看

网友:
不定时掉电真心不好搞   这种故障真不好修,即使有图纸也不一定修得好。一般电容坏的多

网友:
是我孤陋寡闻笔记本电脑什么时候出了1070TI了,还有这么新的机器没有保修的吗?楼主可以帮他报守候啊,到时候收取一定费用就行

网友:
一定要先写BIOS  掉电BIOS可能很大的  这么新的机器

网友:
                          六只脚几率大

网友:
舅服蓝天    主板奇葩问题好多  上次遇到个    竟然可以屏蔽独立显卡    然后cpu温度爆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