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技嘉H61-S1 R2.2不触发维修 以及图纸跟位置图首发

楼主(2018-04-02):
            主板型号

            客户描述为不触发,直接测量主板无短路。PSON(ATX电源座绿线)无断线
            开始测量I/O的工作条件。供电有

             8728 116脚rsmrst 3.3V 正常  106脚3.3V  (开关脚到I/O的短接有高低高跳变) 103脚 3.3V(I/O到南桥的短接开关脚有高低高跳变)102脚 slp_s3没有,也就是桥没有发过来,所以重点查桥的工作条件
             首先查RTC电路

              都没什么问题。那就还剩一个信号没查了PCH_DPWROK 这个信号要在待机的情况下就要3.3V

                 Q34 3脚也就是D级测量为0V 这个管子是N管。 PCH_DPWROK这个想要为高那G级就必须为低电压。实际测量为高(Q34 2脚与Q35 3脚相通)

                 Q34 G级受控与Q35 。Q35的3脚要为低  2脚必须为高才能拉低3脚电压 实际测量为高

                 测量到这里就只有两个可能了,要嘛Q35管子坏,要嘛Q35 3脚的上拉电阻R359变质.首先测量了R359上拉电阻

                 图纸标注的是22K  实际测量为2K,所以是上拉电阻R359坏了,直接找个20K的电阻换上。测量Q34 D级已经有3.3V。上U  内存 正常显示

                 现在很多机子基本都没标元器件位置,所以我把图纸跟主板位置图都发出来。这样修板就比较方便                 技嘉密码——rmadept

网友:
已加分,纵观整个维修流程,行云流水,楼主好精湛的技术。图纸点位收了,谢谢楼主

网友:
很不错,这样的帖子看后很有价值,谢谢思路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资料,分析思路清晰!

网友:
这个信号出问题,我就在技嘉h61的主板上发现过。。这个技嘉主板是各种经典问题的典范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好,感谢分享,暂时还没修过这个型号的

网友:
难得见大神级另的你发贴,,赞一个

网友(点评):
夸大了。主要现在是没什么激情发帖了。只有个别点的就发上来了

网友:
程序坏的也比较多的   有其技嘉

网友:
说实话 我对台式机 没多大热情 总感觉修不划算

网友:
师傅对故障的维修思路清晰,讲解的明白,学习了!

网友:
谢谢你的图纸和位置,收藏了。。。。。。。。。。。。。。。

网友:
技嘉主板不触发这个DPWROK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很难得见大神级另的你发贴,,赞一个

网友:
好资料   先拿来下载一下

网友:
很好的资料 收藏了

网友:
正在学习中。高手检查方法,

网友:
收藏,学习,楼主修板子思路清晰。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老司机修板的效率就是这么高 点赞

网友:
一步一图,讲解清楚,学习和参考的好文。。。

网友:
感谢愿意分享经验的大神,我们一定发好好学习,将来也写精华挣大钱

网友:
纵观整个维修流程,行云流水,楼主好精湛的技术。图纸点位收了,谢谢楼主

网友:
这种板子常见,思路很好学习了。感谢资料分享

网友:
很不错,这样的帖子看后很有价值,谢谢思路分享

网友:
很好 谢谢了!!!!!!!!!!!!!!!!!!!1很好 谢谢了!!!!!!!!!!!!!!!!!!!1

网友:
楼主分析得很仔细  谢谢分享

网友:
牛逼  值得学习。。。。机架不好修。特别是BIOS

网友:
台式机也能修得这么详细。 佩服。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的资料,分析思路清晰!·56

网友:
这个IO坏的最多!十块主板有八块是IO问题22

网友:
对台式机不怎么感兴趣,不是很熟悉

网友:
楼主大神啊,这样一点点讲解,不会的都懂了,膜拜大神

网友:
维修越来越难做,迅维查看点资料越来越难了!     每每想下点资料或者看点帖子根本不行啊。  要币币币币,  维修人没法活啊。。。。。  有同感的朋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