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US S300C BIOS

楼主(2018-04-02):
   啊位兄弟有S300C    版号 S300CA  V2.1  版本的BIOS,,   原机故障是外接正常,内接不显, 刷了2.0版本的内接亮屏不显,外接也不显,
可能要2.1 版本的BIOS  才行,,论坛上只看到2.0版本的,,没有2.1版本的,,哪位兄弟有。。发一个出来,,谢谢。。

网友A(2018-08-19):
S300CA 2.1版本的找到了吗?正修这个板号的机器,论坛上面都是2.0的,刷了点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S300CA 2.1版本的找到了吗?正修这个板号的机器,论坛上面都是2.0的,刷了点不亮

没找这个BIOS  你正好修这个2.1版的,那BIOS  如果是好的,就发出来啊。。

网友A:
你试试看,这是我备份出来的,可以的话回个话

S300CA 2.1.zip

3.76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4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看,这是我备份出来的,可以的话回个话

机器早就不在手里了,,之前一直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