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ASUS取电池开机,过段时间返修通病问题。绝对首发

楼主(2018-04-02):
机型:ASUS
板号:X555LD,LP,等。。

以X555LD为例
故障:放电就好,用个10天半月又回到解放前
维修过程:接修一台不触发的机器,拆掉放电就好,交给客户用了几天又回来了,解释一大堆,留下机器吧,不敢再交给客户使用。
特别蛋疼,看似简单的故障,不彻底解决,会把人搞死。呵呵
分析一下故障,原因,每次把电池电放干了,隔一晚,或者几天,在插电开机,就会不触发。又得去掉电池才能使用。很多老司机肯定都遇见过了吧,那种心情,这里就不再叙述。。
直接来重点,因为这个板子没有CMOS电池,RTC电路由电池的LDOV3.3参与进来,电池没电了,难免会出错,才有了放电就好的原因,解决办法,直接割断板子LDO3.3V处,外接一个3V上去,上图

这办法可以彻底根治客户不好的使用习惯。

 会员14718202元2023-7-26 13:48
 会员2525532元2023-3-28 22:43
 会员2525532元2023-3-28 22:38
 会员11201802元2023-3-26 13:07
 会员4515132元2023-3-9 12:44

网友:
拆电池好的就返修过一个  别得没有

网友:
没试过有,下次碰到试下看行不行

网友A:
高手无处不在,这个问题都能被你发现并解决了,佩服,说真的,我真不想修华硕的机器,一是很少有图纸和点位图,二是板子上没有任何标识,维修起来困难重重。

网友B:
不割断线可能更好些,在电路上加一个二极管,反向隔断,使得cmos和LDO一起,给RTC供电,能延长cmos电池使用时间。

网友:
学习了,,之前我们有的换电池也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割断线可能更好些,在电路上加一个二极管,反向隔断,使得cmos和LDO一起,给RTC供电,能延长cmos电池使用 ...

你的办法更是牛到天上啦  我支持  双保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割断线可能更好些,在电路上加一个二极管,反向隔断,使得cmos和LDO一起,给RTC供电,能延长cmos电池使用 ...

不过那个二极管有压降的 多少有点影响 但就是对好使,下次遇到一定改

网友:
学习了,这是很好的经验,以后维修可以参考,回帖收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割断线可能更好些,在电路上加一个二极管,反向隔断,使得cmos和LDO一起,给RTC供电,能延长cmos电池使用 ...

这个方法好,小电池用的时间可以更长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割断线可能更好些,在电路上加一个二极管,反向隔断,使得cmos和LDO一起,给RTC供电,能延长cmos电池使用 ...

不割断线可能更好些,在电路上加一个二极管,反向隔断    能问一下具体的方法吗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哦,可以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真是个好方法!!!!!!!!!!!!!!!!!!!!!

网友:
第一次见到这个攻略,学习了,不过一直都没遇到过放电返修的

网友:
这个办法好。加个二极管可以使小电池用的时间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那个二极管有压降的 多少有点影响 但就是对好使,下次遇到一定改

加了二极管后保证有3V左右的电压进去就可以的。以前的机型小电池那边不都是有一二极管吗,不用担心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  非常头疼  老是返修  下次在回来 我就加小电池

网友:
                        能查清楚原因吗?

网友:
学习大家综合的意见,楼主用的是什么的点图软件,哈哈

网友:
666  这方法牛逼 !!!!

网友:
有没有高手能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无处不在,这个问题都能被你发现并解决了,佩服,说真的,我真不想修华硕的机器,一是很少有图纸和点位 ...

别的机器很少有点位的呀,点位图比图纸强的,几个月前我刚从培训出来,看到我老板是搞华硕主板维修的,只有点位,没图纸,想想太不习惯了,但是你适应了以后发现点位是真的很好用,以后的机器点位更重要,因为丝印都没有了,你咋跑线啊,跑死都跑不出来

网友:
遇到过类似故障,没有解决好,长知识了

网友:
小电池会不会很快没电

网友:
如果你加一个二极管的话,还能让小电池充电,多好啊,你这样等小电池电用光了直接就时间不保存,或者其他的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有遇到过,这个办法太及时了。。。。。。

网友:
厂家省了小电池  是为了 让我们给加上 哈哈哈

网友:
有个疑问,电池的LDO仅仅是供给南桥的RTC电路使用的吗?割断了确定 一切功能都正常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很好的思路,谢谢

网友:
这样加了电池要是过段时间还是不触发那不还得取内置电池和你焊接这个2032哇...这个方法有待时间验证

网友:
学习了                                这个 确实有用

网友:
这个厉害 我们都是放下电 返回来的其实不多 这么改也行 至少放心多了

网友:
直接接电池口了?    这样电池电放的太快了

网友:
放个复合二极管最好             要不  等几个月  还是坏

网友:
这个 方法不错 学习了 下次修到这种机器要注意了

网友:
lid问题 很多机器会现在还是很少遇到了 基本都是cp

网友:
谢谢楼主高招 小弟刚好修到一这样的机器换了测试  呵呵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这个故障修过,就是没发贴

网友:
以后碰到类似的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割断线可能更好些,在电路上加一个二极管,反向隔断,使得cmos和LDO一起,给RTC供电,能延长cmos电池使用 ...

搞来搞去,还是以前的设计好啊。现在的设计倒退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焊个座子上去块,还是割线块?

直接拿带线的电池把头剪掉焊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