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DVR-G41-L(D3) DVR G41主板跑码正常无显示

楼主(2018-04-02):
PC-DVR-G41-L(D3) DVR G41杂牌主板,测试卡跑码正常,但是显示器无显示,插独立显卡,能正常工作。主板各路供电及时钟、复位都正常,代换CPU 故障依旧,刷BIOS无变化。测VGA接口三基色对地电阻正常,用示波器测,无信号,行场扫描对地电阻也正常,示波器测行频只有6K赫兹,场频只有16赫兹,不正常。

网友:
没有原版电路图,有一个基本上一样的电路图,元件编号和位置都几乎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