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发神经的惠普G4.

楼主(2018-04-03):
  一年多没拿烙铁风枪,阔别一年多,辗转又回到了原起点。打过枪扛过炮!接手客户丢在店里一个多星期的惠普G4.接手初故障(个人以为):不触发。   主板全貌:

版号:R13J

   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24,按开关,0.024掉到0.011.
电源接口指示灯亮,说明公共点电压应该没问题。测量公共点,OK。找同学要了一份6.7系列的硬启动时序。(一年多没碰这玩意,基本不会了。 船长你可别骂我。),按照上电时序走。什么都对。就是不触发,那刷EC程序了。找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板子, 把EC程序对调,上电触发, 电流0.024上到0.076的样子,掉电重启,测量掉电瞬间,该有的电压都正常。进微信群各种问,谢谢微信群里各位大神的指点,经过一番尝试之后无果,冷静想了半个小时,MMP,原来这么简单,上CPU呗,有什么好想的,上完CPU,上电触发到开机,电流稳稳地。没毛病,装机鲁大师伺候!完美运行一天没问题。 你以为这样就完了?活见鬼的问题再两天后出现了, 开机不触发了,拆机点裸板,按了几下开关,奶奶个腿,又能触发了,故障又不出现了,怎么试都没问题,心想这机器应该是有毛病,等问题再出现时在说吧,又过了几天,机器又不能触发了。这下学乖了。先测量条件,再去触发。在测量桥的11个待机条件时,问题出现了。测量SRTCRST#这个桥的ME模块复位时,发现3.3v电压经过一电阻R568时,电压变成2.12V,整整少了1V多。断电测其阻值,2K。跟图纸上的20K差了10呗,拆下电阻量其阻值,20K不多不少,既然电阻没坏,那是什么拉低电压呢。再看下图纸,发现R568后面有一个滤波电容C692,
拆掉C692,上电测量R568两端的电压,3.3V正常,看来问题就是他

   按开关触发,电流稳稳的上到亮机,这下不敢装机,全版不装螺丝鲁大师伺候,测试了三四天,问题没有出现, 看来问题是解决了。
   故障元凶这么小。修板的时间花费了半个月,各位看官加个分吧,没有功劳也是苦劳吧,感谢微信群跟微信好友的指点!祝你们生意兴隆,2018年第一次发帖。

网友:
先赞一个 看来六七时序还是很管用 楼主思路清晰 会查时序找条件 值得参考

网友:
好维修经验呀

网友:
可以啊 老兄,要是我 就换板子了因为好多客户没耐心等你这么折腾,或者不相信你了

网友:
这样子的情况哪个机子都不好修、要坏不坏的最是头痛了。

网友:
修得确实辛苦,不过给它整好了也算很欣慰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故障,害得客户跑了两三次,最后也是小电容引起的问题。过意不去。

网友A:
头痛的就是小电容引起的问题,客户给时间测试还好,有的要花那么久就会觉得你技术不好

网友:
辛苦了  一个主板修了这么久不简单啊    收藏一下  改天遇到了 我就不头痛了

网友:
维修有时就是比较麻烦,这样反复的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痛的就是小电容引起的问题,客户给时间测试还好,有的要花那么久就会觉得你技术不好

同行拿来的,丢店里都快一个月了,

网友:
技术实力还是很扎实的,不修电脑可惜了

网友:
幸苦了,花了那么久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