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手机电路图常用英文翻译大全

楼主(2018-04-03):
手机电路常见英文缩写
ADC:Analog Digital Conversion 模数转换
通常出现在手机的方框图中(特别是发射的音频电路和接受的RXI/Q解调之后)。
AC:Alternating Current  交流电
ADDRESS:地址线,出现在逻辑电路中
AF:Audio Frequency  音频
AFC:Audio Frequency Control  自动频率控制
控制基准频率时钟电路,在GSM手机电路中,只要看到AFC字样,则马上可以断定该信号线控制的是13MHz电路。该信号不正常则可能导致手机进不了服务状态,严重的导致手机不开机。
AGC:Auto Gain Control  自动增益控制
该信号通常出现在接收机电路的低噪声放大器,被用来控制接收机前端放大器在不同的强度信号时给后级电路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信号。
ALERT:告警
属于音频接收电路,被用来提示用户有电话进入或者操作错误。
AMP:Amplifier  放大器
常用于手机的电路框图中。
ANT:Antenna  天线
用来将高频电磁波转化为高频电流或将高频信号电流转化高频电磁波
AOC:Auto Output Control 自动功率控制
通常出现在手机发射机的功率放大器部分。
ASIC: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 专用应用集成电路
在手机电路中,它通常包含多个功能电路,提供许多接口,主要完成手机的各种控制。
B+:电源
BAND:频段
BAND-SELECT:频段选择
只出现在双频手机和三频手机电路中。该信号控制手机的频段切换。
BATT:电池电压
BIAS:偏压
常出现在诺基亚电路中,被用来控制功率放大器或其他相应的电路,有时也会出现一些手机的送话电路中
BSI:Battery Size Information 电池尺寸
若该信号不正常,会导致手机不开机。
BUFFER:缓冲放大器。常出现在VCO电路的输出端。
BUS:通信总线
BUZ:蜂鸣器 BUZZER。出现在铃声电路。
CARDDER:常见于诺基亚电路,与BST信号相连
CCONTCSX:常见于诺基亚电路,开机维持信号。
CCONTINT:常见于诺基亚电路,电源模块中断请求。
CDMA: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码分多址
多址接入技术的一种,CDMA通信系统容量比GSM更大,其微蜂窝更小,CDMA手机电源消耗更小,所以CDMA手机待机时间更长。
CHARG+:充电电源正极
CHARG-:充电电源负极(charge)
CHARG-CTRL:充电控制
CLK:Clock时钟
CLK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起的作用不同,在逻辑电路,则它与手机的开机有很大的关系,若在SIM卡电路,则可能导致SIM卡故障。
CODEC:编译码器,主要出现在音频编译码电路。
COL:列地地址,出现在手机的按键电路。
CPU:中央处理器(center processor unit)
CS:CELLULAR SYSTEM 蜂窝系统
CTL-GSM:双频手机电路中的GSM控制信号
CTL-PCN:双频手机电路中的PCN控制信号
DATA:数据
DC:直流
DCS:Digital Communicat System 数字通信系统,工作频段在1800MHz频段。该系统的使用频率比GSM更高,也是数字通信系统的一种,它是GSM的衍生物,DCS的很多技术与GSM一样。
DDI:Data Devce Interface 数据接口电路
DEMOD:Demodulation,解调通常出现在手机的RXI/Q解调电路
DET etect, 检测
Dipiex:双工滤波器
DM-CS:片选信号
DSP:Digital Speech Processor数字语音处理器
在逻辑音频电路,它将进行PCM编码后的数码话音信号进一步处理
DUPLEX:双工器
EAR:听筒 EARPHONE 又被称为受话器,喇叭,扬声器它所接的是接收音频电路。
EEPROM:电可擦只读存储器
在手机中用来存储手机的运行软件,如果它损坏,会导致手机不开机,软件故障等。
EXT:外接
FBUS:外接通信接口信号
FILTER:滤波器有时用FL表示GND
FLASH:一种存储器的名,在手机电路中用来存储字库等。
GMSK:高斯最小频键控
一种调制方法,900MHz及1800MHz系统都使用这种调制方式。
GND:地线,在手机板上,大片的铜泊都是地
GSM:全球数字通信系统
HF:免提,手机外接电路
I/O:输入输出端口
IF:Intermediate Frequency 中频
中频有接收中频,RXIF,有发射中频TXIF。中频是固定不变的接收中频来自接收机电路中的混频器,要到解调器去还原出接收接收数据信号,发射中频来自发射中频VCO,被用于发射I/Q调制器作载波在接收机,第二中频率总是比第一中频率低。
IFVCO:中频VCO
用于接收机的第二混频器或者发射机的I/Q调制器,与后面的VHFVCO作用一样,只要看到IFVCO或VHFVCO,就可以断定这种手机的接收机是超外差二次变频接收机,有两个中频。
IMEI:国际移动设备代码。
KBLIGHTS:键盘背景灯控制
LCD:液晶显示器
LCDEN:LCD启动控制
LCDRSTX:LCD复位信号
LED:发光二极管
LNA:Low Noise Amplifier,低噪声放大器
接收机的第一级放大器,用来对手机接收到的微弱信号放大,若该电路出现故障,手机会出现接收差或手机不能上网的故障。
LPF:Low Pass Filter 低通滤波器
多出现在频率合成环路,它滤除鉴相器输出中的高频成分,防止这个高频成分干扰VCO的工作。
MAINVCO:主震荡器
MBIAS:送话器偏压,或送话器偏压控制
MCLK:Main Clock,主时钟该信号是给逻辑电路提供时钟信号。
MIC:Microphone 送话器 ,麦克
MIX:Mixer 混频器
在手机电路中,通常是指接收机的混频器,混频器的超外差接收机的核心部件,它将接收到的高频信号变换成为频率比较低的中频信号。混频器有两个输入端,一个信号输出端。两个输入信号是射频信号与本机震荡信号(UHFVCO、RXVCO、RFVCO或MAINVCO)或一中频与第二本机震荡信号(IFVCO、VHFVCO)。
MOD:Modulate,调制
出现手机的发射机电路,真正来说,手机发射的调制有机次,一次是GMSK调制,通过这个处理,不同的模拟信号来表示二进制的信息,是一个数字调制过程,第二次是GMSK调制,处理后的发射基带信号(TXI/Q)在射频电路中的TXI/Q调制器去调制发射中频一些厂家的手机在中频调制后,在进行一次变换,将已调的发射中频信号转化成一个包含发送数据的脉动直流信号,再用这个信号去调制TXVCO。
MODEM:调制解调器
MUTE:静音
NEG:Negative 负压
ON/OFF:开关控制
OSC:Oscillator :震荡器,震荡器将直流信号转化成交流信号供相应的电路使用。
PA:Power Amplifier 功率放大器,在发射机的末级电路
PAC:功率控制
PCB:Print Circuit Board 印刷电路板
PCM:Pulse Code Modulation 脉冲编码调制
PCMCLK:脉冲编码时钟
PCMDCLK:脉冲编码时钟
PCMRXDATA:脉冲编码接收数据
PCMSCLK:脉冲编码取样时钟
PCMTXDATA:脉冲编码发送数据
PCN:Personal Communicate Network 个人通信网络
PCS:Personal Communicate System  个人通信系统
PLL:Phase Lock Loop 锁相环 常用于控制及频率合成电路
PD:Phase Detector 鉴相器
通常用在锁相环中,是一个信号相位比较器,它将信号相位的变化转化为电压的变化,这个电压信号称为相差电信号,频率合成器中PD的输出就是VCO的控制信号。
PURX:复位
PWM:Pulse Width Modulate 脉冲宽度调制(用来作充电控制)
PWRLEL:Power Level 功率控制参考电平
PWROM:开机信号
RAM:随机存储器
REF:Reference 参考
RESET:复位
RF:Radio Frequency 射频
RFC:逻辑时钟路
RFCLK:逻辑时钟信号
RFI:逻辑射频接口电路。
RFVCO:射频VCO用于接收机第一混频器及发射机电路,作本机震荡信号
ROW:行地址,出现在手机按键电路
RSSI:Receive Signal Strength Indication 接收信号强度指示RTC:实时时钟
RX接收
RXC:接收机放大增益控制
RXEN:RX Enable 接收使能,在手机待机状态下,该信号是一个符号TDMA规则的脉冲信号,若逻辑电路无此信号输出,手机接收工作不能正常工作。
RXI/Q :接收解调信号。在待机状态下,用示波器也可测到此信号,若手机无此信号手机不能上网。
RXON:接收启动
RXPWR:接收电源控制
RXVCO:接收VCO其输出常用于接收第一次混频器,给混频器提供震荡信号
SAMPLE:取样,常出现在VCO的输出端及功率放大器的输出端
SAW:声表面滤波器
SCLK:频率合成时钟信号,同SYNCLK
SIMCARDCLK:SIM卡时钟为3.25MHz
SENA:频率合成控制,同SYNENA
SF-OUT:Super-Filter-OUT,超线性滤波电压
SIMCARDPWR:SIM卡电源或SIM卡电源控制
SIMDET:SIM卡检测
SIMIF:SIMinterface  SIM卡接口信号
SLEEPCLK:睡眠时钟 若该信号不正常,手机不能开机。
SPEAKER:受话器
SPI:外接串行接口
SW:Switch,开关
SYNEN:频率合成使用
SYNON:频率合成启动
SYNTHPER:频率合成电源控制
TDMA:时分多址。一种多址接入技术,以不同的时间段来区分客户
TEMP:电池温度检测端
TXEN:发射使能,启动,当该信号有效时,发射机开始工作
TX-GSM:双频手机电路中的900MHz发射信号,或GSM发射控制
TXI/Q:发射数据
TX-PCN:双频手机电路中的1800发射信号
TXON:发射启动
TXPWR:发射电源控制
UHFVCO:Ultrahigh FrequencyVCO超高频压控震荡器
UI:User Iterface用户模组
VBAAT:电池电压
VCO:Volt Control Oscillator 压控震荡器。该电路将控制信号的变化转化为频率的变化是锁相环的核心器件
VCTCXO:温补压控震荡器
VCXOPWR:13MHz电路电源控制(诺基亚的专有名词)
VHFVCO:Very High Frequency 甚高频压控震荡器
VIBRA:震动器控制
VLIM:过压保护参考控制电压
VREF:参考电压
VRX:接收机电源
VSYN:频率合成电源
RSSI:接收信号强度指示。
RST:复位。
RTC:实时时钟控制。
RX:接收。
RXACQ:接收传输请求信号。
RXEN:接收使能(启动)。在手机待机状态下(即手机开机,但不进行通话),该信号是一个符合TDMA规则的脉冲信号。若逻辑电路无此信号输出,手机接收机不能正常工作。
RXI/Q:接收解调信号。在待机状态下,用示波器也可测到此信号,若手机无此信号,手机不能上网。
RXIFP:接收中频信号正。
RXWN:接收中频信号负。
RXON.接收启动,见RXEN
RXPWR:接收电源控制。常见于诺基亚手机电路。
RXVCO:接收VCO,一般表示一本振VCO,用于接收机第一混频器。
RXVCO-250:2.5VVCO电源。
SAMPLE:取样。常出现在VCO的输出端及功率放大器的输出端。
SAT:饱和度。
SAW:声表面滤波器。
SCH:同步信道。
SDTA:串行数据。
SENSE:感应。
SF:超级滤波器。
SF-OUT:超线性滤波电压。摩托罗拉手机专用,是一个稳压电源输出,给VCO供电。
SIM:用户识别码。
SIMDAT:SIM卡数据。
SIMCLK:SIM卡时钟,为3.25MHz。
SIMPWR(SIMVCC):SIM卡电源或是SIM卡电源控制。
SIMRST:SIM卡复位。
SIMDET:SIM检测。
SLEEPCLK:睡眠时钟。常见于诺基亚手机,若该信号不正常,手机不能开机。
SMOC:调制解调器。
SOUND:声音。
SPEAKER:受话器、听筒。参见EAR。
SPI:外接串行接口。摩托罗拉手机电路专有名词。
SPICLK:串行接口时钟。
SPIDAT:串行接口数据。
SPK:受话器、听筒。参见EAR。
SRAM:静态随机存储器。
STDBY:待机。
SW:开关。
SWDC:未调整电压。
SW-RF:射频开关。
SYN:合成器。
SYN2.8V:频率合成器2.8V电源。
SYNSTR:频率合成器启动。
SYNCLK:频率合成时钟。
SYNDAT:频率合成数据。
SYNEN:频率合成使能。
SYNON:频率合成启动。
SYNTHPWR:频率合成电源控制。
TACS:全接人移动通信系统。
TCH:话音通道。
TDMA:时分多址。一种多址接人技术,以不同的时间段来区分用户。
TEMP:电池温度检测端。
TEST:测试。
TP:测试点。
TRX:收发信机。

MAINCLK(MCLK):表示13MHz时钟,用于摩托罗拉手机。也有使用MAGIC-13MHz的,诺基亚手机常采用RFC表示这个信号,爱立信手机常采用MCLK表示,松下手机采用13MHzCLK表示。
MDM:调制解调。
MEMORY:存储器。
MENU:菜单。
MF:陶瓷滤波器。
MIC:送话器、咪、微音器、拾音器、话筒。是一个声电转换器件,它将话音信号转化为模拟的电信号。
MIX:混频器。在手机电路中,通常是指接收机的混频器。混频器是超外差接收机的核心部件,它将接收到的高频信号变换成为频率比较低的中频信号。
MIX-275:一般用于摩托罗拉手机中,表示2.75V混频器电源。有些手机的混频器电源用VCCMIX表示。
MIXOUT:混频器输出。
MOBILE:移动。
MOD:调制。
MODIP:调制工信号正。
MODIN:调制工信号负。
MODQP:调制Q信号正。
MODQN:调制Q信号负。
MODEM:调制解调器。摩托罗拉手机使用,是逻辑射频接口电路。它提供AFC、AOC及GMSK调制解调等。
MS:移动台。
MSC:移动交换中心。
MSIN:移动台识别码。
MSRN:漫游。
MUTE:静音。
NAM:号码分配模块。
NC:空,不接。
NEG:负压。
NI-H:镍氢。
NI-G:镍镉。
NONETWORK:无网络。
OFSET:偏置。
OMC:操作维护中心。
ONSRQ:免提开关控制。
ONSWAN:开机触发信号。
ON/OFF:开关机控制。
OSC:振荡器。振荡器将直流信号转化为交流信号供相应的电路使用。
OUT:输出。
PA:功率放大器,在发射机的未级电路。
PAC:功率控制。
PA-ON:功率启动控制
PCB:印刷电路板。手机电路中使用的都是多层板。
PCH:寻呼信道。
PCM:脉冲编码调制。
PCMDCLK:脉冲编码时钟。
PCMRXDATA:脉冲编码接收数据。
PCMSCLK:脉冲编码取样时钟。
PCMTXDATA:脉冲编码发送数据。
PCN:个人通信网络。数字通信系统的一种,不过其称谓还不大统一,在一些书上有叫PCS。在诺基亚手机中,1800M系统常被标注为PCN,其它手机则标注为DCS。
PCS:个人通信系统。
PD:鉴相器。通常用在锁相环中,是一个信号相位比较器,它将信号相位的变化转化为电压的变化,我们把这个电压信号称为相差电信号。频率合成器中PD的输出就是VCO的控制信号。
PDATA:并行数据。
PHASE:相位。
PIN:个人识别码。
PLL:锁相环。常用于控制及频率合成电路。
PM:调相。
POWCONTROL:功率控制。
POWLEV:功率级别。
POWRSRC.供电选择。
POWER:电源。
PURX:复位。常见于诺基亚手机电路。
PUK:开锁密码。
PWM:脉冲宽度调制,被用来进行充电控制。常见于诺基亚手机的充电控制电路。
PWRLEV:功率控制参考电平。
PWR-SW:开机信号。

手机电路中的常用英文缩写
手机电路中各种英文缩写很多,掌握了解这些缩写对我们分析电路帮助很大。例如:AFC信号在手机电路中是控制基准频率时钟电路的,那么在一张新手机图纸中,只要我们看到有ACF字样,就可以断定该信号线所接的是基准频率时钟电路。以下列出的是手机电路中出现的英文缩写及释文:
A/DC:模数转换。
AC:交流。
ADDRESS:地址。
AF:音频。
AFC:自动频率控制,控制基准频率时钟电路。在GSM手机电路中,只要看到AFC字样,则马上可以断定该信号线所控制的是13MHz电路。该信号不正常则可能导致手机不能进入服务状态,严重的导致手机不开机。
AGC:自动增益控制。该信号通常出现在接收机电路的低噪声放大器,被用来控制接收机前端放大器在不同强度信号时给后级电路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信号。
ALERT:告警。属接收音频电路,被用来提示用户有电话进入或操作错误。
AMP:放大器。常用于手机的电路框图中。
ANT:天线。用来将高频电磁波转化为高频电流或将高频信号电流转化为高频电磁波。
AOC:自动功率控制。通常出现在手机发射机的功率放大器部份(以摩托罗拉手机比较常用)。
ASIC:专用集成电路。在手机电路中,它通常包含多个功能电路,提供许多接口,主要完成手机的各种控制。
B+:电源。
BAND:频段。
BAND-SELECT:频段选择。只出现在双频手机或三频手机电路中。该信号控制手机的频段切换。
BATT:电池电压。
BLAS:偏压。常出现在诺基亚手机电路中,被用来控制功率放大器或其他相应的电路。
BSI:电池尺寸。在诺基亚的许多手机中,若该信号不正常,会导致手机不开机。
BUFFER:缓冲放大器。常出现在VCO电路的输出。
BUS:通信总线。
BUZ:蜂鸣器。一般只出现在铃声电路。
CDMA:码分多址。多址接入技术的一种,CDMA通信系统容量比GSM更大,其微蜂窝更小,CDMA手机所需的电源消耗更小,所以CDMA手机待机时间更长。
CHARG+:充电电源正端。
CHARG-:充电电源负端。
CLK:时钟。CLK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起的作用不同,若在逻辑电路,则它与手机的开机有很大的关系;若在SIM卡电路,则可能导致SIM卡故障。
CODEC:编译码起。主要出现在音频编译码电路。
COL:列地址线。出现在手机的按键电路。
CPU:中央处理器。只出现在手机的逻辑电路,完成手机的多种控制。
D/AC:数模转换。
DATA:橡皮圈数据。
DC:直流。
DCS:数字通信系统。工作在1800MHz频段。该系统的使用频率比GSM更大高,也是数字通系统的一种,它是GSM的衍生物。DCS的很多技术与GSM是一样的。
DEOMD:解调。
DET:检测。
DM-CS:片选信号。摩托罗拉手机专用,该信号用来控制发射机电路中的MCDEM、发射变换模块及发射VCO电路,无论是GSM328、GSM87手机还是cd928、V998手机,都是如此。
DSP:数字语音处理器。在逻辑音频电路,它将进行PCM编码后的数码话音信号进一步处理。
DUPLEX:双工器。它包含接收与发射射频滤波器,处于天线与射频电路之间。
EAR:听筒。又称为受话器,喇叭、扬声器。它所接的是接收音频电路。
EEPROM:电可擦只读存储器。在手机中用来存储手机运行的软件。如它损坏,会导致手机不开机、软件故障。
EST:外接。
FILTER:滤波器。有时用FL表示。滤波器有射频滤波器、中频滤波器;高通滤波器、低通滤波器、带通滤波器、带阻滤波器等之分。按材料,又有陶瓷滤波器、晶体滤波器等。
FLASH:内存。一种存储器,在手机电路中用来存储字库等。
GND:地线。手机机板上,大片的铜箔都是地线。
GSM:全球移动通信系统。最早被称为泛欧通信系统,由于后来使用该技术标准的国家与地区越来越多,被称为全球通。
GMSK:高斯最小移动监控。一种数字调制方法,900MhzJI及1800MHz系统都使用这种方式。
I/O:输入输出端口。
IF:中频。中频有接收中频,即RXIF,有发射中频,即TXIF。中频都是固定不变的。接收中频来自接收机电路中的混频器,要到解调器去还原出接收数据信号;发射中频来自发射中频VCO,被用于发射I/Q调制器作载波。在接收机,第二中频频率总是比第一中频频率低。
IFVCO:中频VCO。用于接收机的第二混频器或发射机的I/Q调制器。与后面的VHFVCO作用一样,只要看到IFVCO或VHFVCO,就可以断定这种手机的接收机是超外差二次变频接收机,有两个中频。
IMEI:国际移动设备代码。该号码是唯一的,作为手机的识别码。
KBLIGHTS:键盘背景灯控制。
LCD:液晶显示器。用来显示一些手机信息。目前手机所使用的LCD基本上都是图形化的LCD,可以显示图形。
LED:发光二极管。早期的手机通常使用LED显示,特别是摩托罗拉手机,LED显示器耗电,且不能显示图形,在手机电路中,已被LCD替代。
LNA:低噪声放大器。接收机的第一级放大器,用来对手机接收到微弱信号放大。若该电路出现故障,手机会出现接收差或手机上网的故障。
LOGIC:逻辑。
LPF:低通滤波器。多出现在混频合成环路。它滤除鉴相器输出中的高频成分,防止这个高频成分干扰VCO的工作。
MAINVCO:主振荡器。摩托罗拉手机专用,该信号用于接收机的第一混频器及发射变换模块。
MCLK:主时钟。该信号是给逻辑电路提供时钟信号。
MIC:送话器、咪、微音器、话筒。是一个声电转换器件,它将话音信号转化为模拟的电信号。
MLX:混频器。在手机电路中,通常是指接收机的混频器。混频器是超外差接收机的核心部件,它将接收到高频信号变换成为频率比较低的中频信号。混频器有两个信号输入端,一个信号输出端。两个输入信号是射频信号与本机振荡信号(UHFVCO、RXVCO、RFVCO或MAINVCO)或一中频与第二本机振荡信号(IFVCO、VHFVCO)。
MOD:调制。出现在手机的发射机电路。手机发射机的调制有几次:一次是GMSK调制,通过这个处理,用不同模拟信号来表示二进制的信息,是一个数字调制过程;第二次是GMSK调制、处理后的发射基带信号(TXI/Q)在射频电路中的TXI/Q调制器去调制发射中频;一些厂家的手机在中频调制后,再进行一次变换,将已调的发射中频信号转化成一个包含发送数据的脉动直流信号,再用这个信号,再用这个信号去调制TXVCO。摩托罗拉手机、爱立信手机基本上也采用这种模式。
MODEM:调制解调器。摩托罗拉手机使用,是逻辑射频接口电路。它提供AFC、AOC及GMSK调制解调等。
MUTE:静音。
NEG:负压。
ON/OFF:开关控制。
OSC:振荡器。振荡器将直流信号转化为交流信号供应的电路使用。
PA:功率放大器,在发射电路的末级电路。
PAC:功率控制。
PCB:印制板电路。手机电路中使用的都是多层板。
PCM:脉冲编码调制。
PCMDCLK:脉冲编码取样时钟。
PCMTXDATA:脉冲编码发送数据。
PCN:个人通信网络。数字通信系统的一种,不过其称谓还不大统一,在一些书上有叫PCS。
PCS:个人通信网络。
PD:鉴相器。通常用在锁相环中,是一个信号相位比较器,它将信号相位的变化转化为电压的变化,我们把这个电压称为相差电信号。频率合成器中PD的输出就是VCO的控制信号。
PLL:锁相环。常用于控制及频率合成电路。
PURX:复位。常见于诺基亚手机电路。
PWM:脉冲宽度调制,被用来进行充电控制。常见于诺基亚手机充电控制电路。
PWRLEL:功率控制参考电平。
RAM:随机存取存储器。
REF:复位。
RF: 射频。
RFC:逻辑时钟。常见于诺基亚。
RFI:逻辑射频接口电路,常见于诺基亚手机电路。
RFVCO:射频VCO,用于接收机第一混频器及发射机电路,常见于三星手机电路中。
ROW:行地址。通常出现手机按键电路中。
RSSI:接收信号强度指示。
RST:复位。
RX:接收。
RXEN:接收使能(启动)。在手机待机状态下(即手机开机,但不进行通话),该信号是一个符合TDMA规则的脉冲信号。若逻辑电路无此信号输出,手机接收不能正常工作。
RXI/Q:接收解调信号。在待机状态下,用示波器也可测到此信号,若手机无此信号,手机不能上网。
RXON:接收启动,见RXEN。
RXPWR:接收电源控制。常见于诺基亚手机电路。
RXVCO:接收VCO,常用于接收机第一混频器。
SAMPLE:取样。常出现在VCO的输出端及功率放大器的输出端。
SAW:声表面波滤波器。
SF-OUT:超线性滤波电压。摩托罗拉手机专用,是一个稳压电源输出,给VCO供电。
SIMCARDCLK:SIM卡时钟,为3.25MHz。
SIMCARDPWR:SIM卡电源或是SIM卡电源控制。
SIMCARDDRSTX:SIM卡复位。
SIMDET:SIM检测。
SLEEPCLK:睡眠时钟。常见于诺基亚手机,若该信号不正常,手机不能关机。
SPEAKER:受话器、听筒。参见EAR。
SPI:外接串行接口。
SPK:受话器、听筒。参见EAR。
SW:开关。
SYNCLK:频率合成时钟。
SYNDAT:频率合成数据。
SYNEN:频率合成使能。
SYNON:频率合成启动。
SYNTHPWR:频率合成电源控制。
TDMA:时分多址。一种多址接入技术,以不同的时间段来区分用户。
TEMP:电池温度检测端。
TEEN:发射使能、启动。当该信号有效时,发射机电路开始工作。
TXI/Q:发射数据。
TXON:发射启动。参见TEEN。
TXPWR:发射电源控制。诺基亚手机电路比较常用。
UHFVCO:参见RXVCO、RFVCO。
VBATT:电池电压。
VCO:压控振荡器。该电路将控制信号的变化转化为频率的变化,是锁相环的核心器件。
VCXOPWR:13MHz电路控制。诺基亚手机专有名词。该信号线路故障会导致手机不开机。
VHFVCO:恋情用于手机的接收后发射中频电路。
VREF:参考电压。
VRX:接收机电源。见诺基亚手机电路。
VSYN:频率合成电源。
VTX:发射机电源,见手机电路。

手机电路中的常用英文缩写及其作用
MCLK:MAIN CLOCK 主时钟。从T-TOP出,至CPU。此信号为开机的条件之一,手机开机CPU必须供电、时钟、复位三个条件后,才能和FLASH、NAND一起调用开机程序和数据。因此在手机不开机时,此信号为一重点检查信号。在测量此信号时,要在离CPU最近的测试点测试。除了要测时钟频率外,还应检测其电压值是否正常。现在此信号基本上都是从T-TOP给出的,因此若此信号没有,我们还要测试给T-TOP的电压是否到位。
PWRRST:复位信号。从电源模块出,至CPU。此信号为开机的条件之一,手机开机CPU必须供电、时钟、复位三个条件后,才能和FLASH、NAND一起调用开机程序和数据。因此在手机不开机时,此信号为一重点检查信号。此信号主要是对CPU 进行清零,从而实现初始化过程。手机开机后,电源模块产生VDIG,电阻电容送到CPU的复位端,由于电容为充电电容,故CPU的电压不能马上升高,需等到电容充满电后才能升高。这段充电时间,实际就是CPU的清零过程,也就是CPU开机时刻的自检过程,自检过程能否通过与CPU的电压值有密切关系。若复位后电压值达不到正常值,则说明手机自检不成功,手机不开机。
CLKREQ:时钟请求信号。从蓝牙模块出,至CPU,电源模块。我们可以从电源模块的1301文件中查到此信号是和SLEEP信号一起工作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K790在休眠状态下死机的故障时,通过换此信号线上的电阻可以解决。
IRQ:中断请求信号。和复位信号同时出现。
SLEEP:休眠信号。手机在不使用时,为了省电,手机会进入休眠状态,此刻电流值非常小,可是手机并没有停止和基站的联系,过一定的时间,手机会和基站的联系,这就是为什么在休眠状态你可以看到电流会自动回升。故不影响呼叫的呼入。
DATA0-DATA15:16位的地址线,连接 CPU和FLASH。我们说的FLASH 即Nor FLASH ,它支持寻址,故我们可以看到CPU和FLASH之间的24条地址线。而我们可以看到连接CPU和NAND FLASH的数据线为DATA0-DATA7。因为FLASH可通过寻址来查找数据,而NAND必修从头开始读,因此FLASH读些数据的速度较快,同理,NAND写数据的速度较快。FLASH 的片选信号为CS(CHIP SELECT),NAND的为CE(CHIP ENABLE),正常的片选信号应是脉冲信号。如果片选信号始终是高电平,则CPU虚焊或损坏,或者CPU不能复位或电路板内断线。如果片选信号正常或不全是高电平,表明相应的元件或软件有问题。

FLASH NAND
存放内容 存放系统程序 存放SIM卡的数据及用户数据
片选信号 CS(CHIP SELECT) CE(CHIP ENABLE)
数据线 DATA0-DATA15 DATA0-DATA7
地址线 ADR1- ADR24 无
写信号 WE(WRITE ENABLE) WE(WRITE ENABLE)
写保护 WP(WRITE PROPECT) WP(WRITE PROPECT)
读信号 OE(OUTPUT ENABLE) RE(READ ENABLE)
时钟信号 MEMCLK 无
状态信号 MEMWAIT NANDRDY
其它 低bank选通信号LB,高bank选通信号UB 无

RTEMP/OPTOTEMP:TEMP即temperature温感保护电阻,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温感电阻,分别在电源模块和T-TOP旁边,我们知道,在手机中,最耗电、最易漏电的元器件就是电源模块和T-TOP,因此当温感电阻感知到温度超过手机的温度范围,手机就会自动断电保护。
FLASH_LED_TEMP;闪光灯温感保护,当闪光灯温度超过范围时,会启动自断电保护功能。
ADSTR;模数转换的启动信号,控制电源模块中的模数转换,同时控制着温感保护电阻。
VBACKUP;为手机断电时实时时钟提供电源,若手机断电时实时时钟不能维持,应查此信号。
MICP_AUX: 耳机模式下的话筒信号
MIC(送话器);它是一个“声”—“电”转换器件,可以把我们讲话的声音“变”为 “电信号”,这个电信号是音频信号,通常叫低频信号。手机中的MIC多数在工作中要有“电”的支持才会工作,大约需要1.5V以上的电压,在手机拨“112”或“通话”中可以在MIC两端测到1.5V左右的电压。待机状态为了省电MIC是不供电的。
SPK(听筒);与MIC作用相反,可以把低频电信号转换成声音信号。可以用数字表测到一定的阻值,用电源的2V电压加到听筒两端在“通断”时可听到“嗑嗑”声。
BEARR/ BEARN:听筒信号,由电源模块中出来。
SPL/SPR:耳机模式下的听筒信号。
SPRef/MIDRef/FM_ANTENNA: 耳机模式下的听筒参考信号/耳机模式下的话筒参考信号/收音机天线
AID/ACB/VPP:免提模式控制信号/刷程序时的控制信号,连至FLASH。
SERVICE;刷程序时,连至CPU的信号。
FML/ FMR;收音机信号。
I2CDAT/ I2CCLK;地址和数据总线数据/时钟,由CPU出来,至电源模块、照相模块及收音机模块。
PCMSYN/PCMCLK/PCMDATA/PCMDATBCM编码信号 由CPU出来,至电源模块和蓝牙模块。PCM编码(又叫脉冲编码调制),数字通信的编码方式之一。主要过程是将话音、图像等模拟信号每隔一定时间进行取样,使其离散化,同时将抽样值按分层单位四舍五人取整量化,同时将抽样值按一组二进制码来表示抽样脉冲的幅值。
WLBRGT;显示屏亮度控制信号,由CPU出来,控制着显示屏的亮度
BLGTEN: 显示屏亮度控制信号,由电源模块出来,控制着显示屏的亮度
SIMVCC/ SIMRST/ SIMDAT/SIMDAT;SIM卡电压/ SIM卡复位信号/ SIM卡数据信号/SIM卡时钟信号
DTMS/DFMS/CTMS/CFMS;刷程序时的数据信号和控制信号。
VBUS/USBSENSE/USBPUEN/USBDM;USB信号
DCIO/DCIO_ON/DCIOint;充电信号
ANT:天线。用来将高频电磁波转化为高频电流或将高频信号电流转化为高频电磁波。
ANTSW;天线开关控制信号,在发射状态下是高电平,接受状态是低电平。
SYN-ON;频率合成开关信号,作为频率合成控制信号来控制本振信号(LO),在接收、发射状态下该脚均为高电平。
SYN-CLK;频率合成时钟信号,作为频率合成控制信号来控制本振信号(LO)。
SYN-DAT;频率合成数据信号,作为频率合成控制信号来控制本振信号(LO)。
TX-ON;发射使能信号。主要用来控制天线开关的
BIAS:偏压。被用来控制功率放大器或其他相应的电路。
MODA-MODD:发射时的基带信号,由CPU出来,若无,肯定会引起发射故障。
RADSTR/RADDAT/RADCLK:射频控制信号。 CPU通过这三条线对锁相环发出改变频率的指令,在这三条线的控制下,锁相环输出的控制电压就改变了,用这个己变大或变小了的电压去控制压控振荡器的变容二极管,就可以改变压控振荡器输出的频率。
IDATA/QDATA/DCLK;接收信号,IDATA/QDATA的频率为67.707KHz
BANDSEL;频段选择信号。低电平时,手机工作在GSM模式;高电平时,手机工作在DCS模式
VCXOCONT:基准频率时钟控制信号。主要由13MHz晶体及中频模块等组成,产生13MHz基准频率,并将13MHz基准频率送到逻辑控制电路,用作逻辑电路的主时钟(MCLK)。当VVCO电压加到中频模块及13MHz晶体时,13MHz振荡电路便开始工作,产生的13MHz频率经中频模块放大输出至逻辑控制电路作为系统主时钟。从多模转换器送来的VCXOCONT信号作为基准频率的控制信号,用以微调13MHz基准频率的准确度。该控制信号为一个电压信号,通过阻容元件加到变容二级管上,变容二级管的电容量则随控制电压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当电压增大时,变容二级管的电容量就会减小;反之,当电压减小时,变容二级管的电容量就会增大。而当谐振回路的电容量发生变化时,振荡频率也随之变化。因此可通过VCXOCONT控制电压的变化达到微调13MHz基准频率的目的。无13MHz基准时钟,手机将不开机,13MHz基准时钟偏离正常值,手机将不入网

电路符号 缩写
A 模拟
A/DC模拟信号到数字信号的转换
A/L音频/逻辑板
AAFPCB音频电路板
AB 地址总线
ab 地址总线
accessorier 配件
ACCESSORRIER 配件
ADC(A/O) 模拟到数字的转换
adc 模拟到数字的转换
ADDRESS BUS地址总线
AFC 自动频率控制
afc 自动频率控制
AFC自动频率控制
AFMS 来音频信号
afms 来自音频信号
AFMS来音频信号
AFPCB 音频电路板
AF音频信号
AGC 自动增益控制
agc 自动增益控制
AGC自动增益控制
aged 模拟地
AGND 模拟地
AGND模拟地
ALARM 告警
alarm 告警
ALC 自动电平控制
ALEV 自动电平
AM 调幅
AMP 放大器
AMP放大器
AM调幅
ANT 天线
ANT/SW 天线开关
ant 天线
Anternna天线
antsw 天线开关
ANTSW天线切换开关
ANT天线
APC 自动功率控制
APC/AOC自动功率控制
ARFCH 绝对信道号
ASIC 专用接口集成电路
AST-DET 饱和度检测
ATMS 到移动台音频信号
atms 到移动台音频信号
ATMS到移动台音频信号
AUC 身份鉴定中心
AUDIO 音频
AUDIO音频
AUTO自动
AUX辅助
AVCC音频处理芯片
A模拟信号
b+ 内电路工作电压
BALUN平衡于一不平衡转换
BAND-SEL频段选择/切换
BAND频段
Base band基带(信号)
base 三极管基极
batt+ 电池电压
BDR接收数据信号
Blick Diagram方框图
BPF带通滤波器
BUFFER缓冲放大器
BUS通信总线
buzz 蜂鸣器
C
CALL 呼叫
CARD 卡
Carrier载波调制
CCONTCSX开机维持(NOKIA)
CCONTINT关机请求信号
CDMA 码分多址
cdma 码分多址
CEPT 欧洲邮电管理委员会
CH 信道
CHAGCER 充电器
CHECK 检查
CIRCCITY 整机
Circuit Diagram电路原理图
CLK 时钟
CLK-OUT逻辑时钟输出
CLK-SELECT时钟选择信号(Motorola手机)
COBBA音频IC(诺基亚系列常用)
COL 列
COLLECTOR 集电极
CONTROL 控制
control 控制
CP 脉冲、泵
CP-TX RXVCO控制输出接收锁相电平
CP-TX TXVCO控制输出发射锁相电平
CPU 中央处理器
cpu 中央处理器
CS 片选
CTL-GSM频段控制信号
d b 数据总线
D/AC数字信号到模拟信号的转换
d 数字
dac 数字到模拟的转换
dcin 外接直流电愿输入
DCS-CS发射机控制信号:控制TXVCO与I/Q调制器
DDI数据接口电路
DECIPHRIG解秘
DEINTERLEARING去交织
DET检测
dfms 来数据信号
dgnd 数字地
Diplex双工滤波器
Direct Coner Siorl Lionear Receicer直接变换的线性接收机
dsp 数字信号处理器
DSP数字信号处理器
dtms 到数据信号
DUPLEX / DIPLEX双工器
Duplex Sapatation双工间隔
E
Earph 耳机
EEPROM 电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EIR 设备号寄存器
EL 发光
EMITTER 发射极
emitter 三极管发射极
EMOD Demodu Laticon解调
EN 使能
EN 使能、允许、启动
en 使能
ENAB 使能
EPROM 电编程只读存贮器
ERASABLE 可擦的
ETACS 增强的全接入通信系统
etacs 增强的全接入通信系统
EXT 外部
EXT 外部
ext 外部的
FBUS处接通信接口信号线
fdma 频分多址
feed back 反馈
fh 跳频
FILFTER滤波器
fl 滤波器
fm 调频
from 来自于
gain 增益
GAIN增益
Gen Out信号发生器
gnd 地
GSM-PINDIODE功率放大器输出匹配电路切换控制信号
GSM-SEL频段切换控制信号之一
G-TX-VCO900MHZ发射VCO切换控制
hook 外接免提状态
I
I 同相支路
I/O 输入/输出
I/O输入/输出
i/o输入输出
i 同相支路
IC 集成电路
ICTRL 供电电流大小控制端
ictrl 供电电流大小控制端
IF 中频
if 中频
IFLO中频本振
IF中频
IMEI 国际移动设备识别码
IN 输入
INSERT CARD 插卡
INT 中断
int 中断
Interface界面,电子电路基础知识2,接口
ISDN 综合业务数字网
I同相支路
LayoutPCB元件分布图
LCDCLK显示器时钟
led 发光二极管
LOCK锁定
loop fliter 环路滤波器
LO本振
LPF低通滤波器
lspctrl 扬声器控制
M
MAINVCO主振荡器(Motorola)
MCC 移动国家码
MCLK 主时钟
mclk 主时钟
MCLK主时钟
MCLK主时钟
MDM 调制解调
MDM调制解调器(Motorola手机)
MENU 菜单
MF 陶瓷滤波器
MIC 话筒
mic 送话器
MISO主机输入从机输出(Motorola)
MIX 混合
Mixed Second第二混频信号
MIXER SECOND 第二混频信号
MIX混频器
MOD 调制信号
mod 调制信号
MODEM调制解调器
MODFreq调制频率
MODIN 调制I信号负
modin 调制i信号负
MODIN调制I信号负
MODIP 调制I信号正
MODIP调制I信号正
MODQN 调制Q信号负
MODQN调制Q信号负
MODQP 调制Q信号正
MODQP调制Q信号正
MOD调制
MOD调制信号
MOEM调制解调器DM
mopip 调制i信号正
MOSI主机输出从机输入(Motorola)
MS 移动台
MSC 移动交换中心
MSIN 移动台识别码
MSK 最小移频键控
MSRN 漫游
MUTE 静音
mute 静音
N
NAM 号码分配模块
NC 空、不接
NO NETWORK 无网络
ofst 偏置
on 开
onsrq 免提开关控制
PA 功率放大器
PADRV功率放大器驱动
PCB板图
PCM脉冲编码调制
PD/PH相位比较器
pll 锁相环
PLL锁相环
PLL锁相环路
powcontrol 功率控制
POWCONTROL功率控制
Power Supply电源系统
powlev 功率级别
POWLEV功放级别
PURX复位信号(NOKIA)
pwrsrc 供电选择
Q
Q uadrature modulalion正交调制
Q 正交支路
Q 正交支路
q 正交支路
R
RACH 随机接入信道
RADIO射频本振
RAM 随机存储器
ram 随机储存器(暂 存)
RD 读
Receiver收信机
REF 参考、基准
ref 参考
RESET 复位
reset 复位
RF PCB 射频板
RF 射频
rf 射频
RFADAT 射频频率合成器数据
rfadat 射频频率合成数据
RFADAT射频频率合成器数据
RFAENB 射频频率合成器启动
rfaenb 射频频率合成启动
RFAENB射频频率合成器启动
RFConnector射频接口
RFI 射频接口
RFIN/OFF高频输入/输出
ROM 只读存储器
ROW 行
RSSI 场强
RSSI 接收信号强度指示
rssi 接收强度指示
RSSI接收信号强度指示
RX 接收
rx 接收
RX-ACQ接收机数据传输请求信号
RXEN接收使能
RXIFN 接收中频信号负
rxifn 接收中频信号负
RXIFN接收中频信号负
RXIFP 接收中频信号正
rxifp 接收中频信号正
RXIFP接收中频信号正
RXIN接收I信号负
RXIN接收输出
RXIP接收I信号正
RXI接收基带信号(同相)
RXON 接收开
rxon 接收开
RXON接收机启动/开关控制
RXOUT接收输出
RXQN接收Q信号负
RXQP接收Q信号正
RXQ接收基带信号(正交)
RXVCO 收信压控振荡器
RX接收
sat-det 饱和度检测
saw 声表面波滤波器
SAW声表面波滤波器
SF超级滤波器
SHFVCO专用射频VCO(NOKIA)
SLEEPCLK睡眠时钟
SMOC数字信号处理器
spi 串行外围接口
spk 扬声器
SUPLEX双工器作用相当于天线开关
sw 开关
swdc 末调整电压
SW开关
synclk 频率合成器时钟
SYNCLK频率合成器时钟
syndat 频率合成器数据
SYNDAT频率合成器数据
SYNEN频率合成器启动/使能
synstr 频率合成器启动
SYNSTR频率合成器启动
SYNTCON频率合成器开/关
synton 频率合成器开/关
T
TACS 全接入移动通信系统
TCH 话音通道
TDMA 时分多址
tdma 时分多址
TEMP 温度监测
temp 温度监测
TEST 测试
TP 测试点
tp 测试点 tx 发送
Transmitter发信机
TRX 收发信机
TX EN 发送使能
tx en 发送使能
TX 发送
TX 发信
TXC 发信控制
TX-DEY-OUT发射时序控制输出
TXENT发射供电
TXEN发射使能
TXEN发送使能
TX-IF 发信中频
TXIN发送I信号负
TXIP发送I信号正
TXI发射基带信号
TXON 发送开
txon 发送开
TXON发送开
TXOUT发射输出
TXPWR发射功率
TXQN发送Q信号负
TXQP发送Q信号正
TXQ发射基带信号
TXRF发射射频
TXVCO 发信压控振荡器
txvco 发送压控振荡器频率控制
UHFVCO超高频/射频VCO
UHF超高频段
UI用户接口BSIC专用集成电路
UREGISTERED未注册
vbatt 电池电压
vcc 电愿
VCO 压控振荡器
vco 压控振荡
VCTCXO温补压控振荡器
vcxocont 基准振荡器频率控制
VHFVCO甚高频/中频VCO
vpp 峰峰值
vppflash flash 编程控制
vrpad 调整后电压
vswitch 开关电压
W
WATCH DOG 看门狗
WATCHDOG看门狗信号
WCDMA 宽带码分多址
WD-CP 看门狗脉冲
WDG看门狗(维持信号电压)
WDOG 看门狗
WR 写

A/D:模数转换。 AC:交流。 ADDRESS:地址线。 AF:音频。 AFC:自动频率控制,控制基准频率时钟电路。在GSM电路中,只要看到AFC字样,则马上可以断定该信号线所控制的是13MHz电路。该信号不正常则可能导致不能进入服务状态,严重的导致不开机。有些AFC标注为VCXOCONT。 AGC:自动增益控制。该信号通常出现在接收机电路的低噪声放大器,被用来控制接收机前端放大器在不同强度信号时给后级电路提供一个比较稳定的信号。 ALERT:告警。属于接收音频电路,被用来提示用户有电话进入或操作错误。 ALRT:铃声电路。 AMP:放大器。 AMPS:先进的移动电话系统。 ANT:天线。用来将高频电磁波转化为高频电流或将高频信号电流转化为高频电磁波。在电路原理图中,找到ANT,就可以很方便地找到天线及天线电路。 ANTSW:开线开关控制信号。 AOC:自动功率控制。通常出现在发射机的功率放大器部分。 AOC-DRIVE:自动功率控制参考电平。 ASIC:专用应用集成电路。在电路中,它通常包含多个功能电路,提供许多接口,主要完成各种控制。 AUC:鉴权中心。 AUDIO:音频。 AUX:辅助。 AVCC:音频供电。 BACKLIGHT;背光。 BALUN:平衡/不平衡转换。 BAND:频段。 BAND-SELECT:频段选择。只出现在双频或三频电路中。该信号控制频段切换。 BASEBAND:基带信号。 B+:电源。 BATT:电池电压。 BAND:频段。 BCH:广播信道。 BDR:接收数据信号。 BDX:发射数据信号。 BKLT-EN:背景灯控制。 BIAS:偏压。被用来控制功率放大器或其他相应的电路。 BOOT:屏蔽罩。 BRIGHT:发光。 BS:基站。 BSC:基站控制器。 BSEL:频段切换。 BTS:基站收发器。 BSI:电池尺寸。,若该信号不正常,会导致不开机。 BUFFER:缓冲放大器。常出现在VCO电路的输出端。 BUS:通信总线。 BUZZ:蜂鸣器。出现在铃声电路。 BW:带宽。 CARD:卡。 CDMA:码分多址。多址接人技术的一种,CDMA通信系统容量比GSM更大,其微蜂窝更小,CDMA所需的电源消耗更小,所以CDMA待机时间更长。 CELL:小区。 CELLULAR:蜂窝。 CH:信道。 CHECK:检查。 CHARG+:充电正电源。 CHARG-:充电电源负端。 CLK:时钟。CLK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起的作用不同。.若在逻辑电路,则它与开机有很大的关系;都在SIM卡电路,则可能导致SIM卡故障。 CLONE.复制。 CMOS:金金属氧化物半导体。 CODEC:编译码器。主要出现在音频编译码电路。 COL:列地址线。出现在的按键电路。 COM:串口。 CONNECTOR:连接器。 CONTACTSEVICER:联系服务商。 CORD:代码。 COUPLING:耦合。 COVER:覆盖。 CP:表示鉴相器的输出端。 CP-RX:RXVCO控制信号输出。 CP-TX:发射VCO控制输出端。 CPU:中央处理器。 CRYSTAL:晶振。 CS:片选。 n/A:数模转换。 DATA:数据DAT。 DB.数据总线。 DC:直流。 DCIN:外接电源输入。 DCON:直流接通。 DCS:数字通信系统。工作频段在1800MHz频段。该系统的使用频率比GSM更高,也是数字通信系统的一种,它是GSM的衍生物。DCS的很多技术与GSM一样。 DCS-SEL:DCS频段选择信号。 DCSPA:功率放大器输出的DCS信号。 DCSRX:DCS射频接收信号。 DEMOD:解调。 DET:检测。 DGND:数字地。 DIGITAL:数字。 DIODE.二极管。 DISPLAY:显示。 DM-CS:片选信号。摩托罗拉手机专用,该信号用来控制发射机电路中的MODEM、发射变换模块及发射 VCO电路。 DP-EN:显示电路启动控制。 DSP:数字语音处理器。在逻辑音频电路,它将进行PCM编码后的数码话音信号进一步处理。 D-TX-VCO:DCS发射VCO切换控制。 DTMS:到数据信号。 DFMS:来数据信号。 DUPLEX:双工器。它包含接收与发射射频滤波器,处于天线与射频电路之间。 DYNATRON:晶体管。 EAR:听筒。又被称为受话器、喇叭、扬声器。它所接的是接收音频电路。 EEPROM:电可擦只读存储器。用来存储运行的软件。如它损坏,会导致不开机、软件故障等。 EL:发光。 EN(ENAB):使能。 EXT:外接。 ERASABLE:可擦写的。 ETACS:增强的全接人通信系统。 FACCH:快速随路控制信道。 FDDEBACK:反馈。 FDMA:频分多址。 FH:跳频。 FM.调频。 FILTER:滤波器,有时用FL表示。滤波器有射频滤波器、中频滤波器;高通滤波器、低通滤波器、带通滤波器、带阻滤波器等之分。按材料,又有陶瓷滤波器、晶体滤波器等。 FLASH:一种存储器的名,在电路中用来存储字库等。 GAIN:增益。 GCAP:电源IC。 GCAP-CLK:CPU输出到电源模块的时钟。 GCLK:32.768kHz,输出到CPU的时钟信号。 GIF-SYN:双工中频。 GND:地址线。在机板上,大片的铜箔都是地。 GREEN:绿色。 GSM:全球数字通信系统。最早被称为泛欧通信系统,由于后来使用该技术标准的国家与地区越来越多,被称为全球通。 GSM-SEL:GSM频段切换信号。 GSMPA:功率放大器输出的GSM信号。 GSMRX:GSM射频接收信号。 GMSK:高斯最小移频键控。一种数字调制方法,900MHz及1800MHz系统都使用这种调制方式。 G-TX-VCO:GSM发射VCO切换控制。 HARDWARE:硬件。 HEAD-INT:耳机中断请求信号。 HOOK:外接免提状态。 HRF:高通滤波器。 FO:输入输出端口。 IF:中频。中频有接收中频RXIF,有发射中频TXIF。中频都是固定不变的。接收中频来自接收机电路中的混频器,要到解调器去还原出接收数据信号;发射中频来自发射中频VCO,被用于发射UQ调制器作载波。在接收机,第二中频频率总是比第一中频频率低。 IFVCCO:中频VCO。用于接收机的第二混频器或发射机的I/Q调制器。与后面的VHFVCO作用一样,只要看到IFVCO或VHFVCO,就可以断定这种接收机是超外差二次变频接收机,有两个中频。 IFLO:中频本振。 IF-IN中频输入。 IFTUNE:中频VCO控制信号。 IF-VCC中频电路供电,有些也用SW-VCC表示。 IC:集成电路。 ICTRL:供电电流大小控制 IMEI:国际移动设备代码。该号码是唯一的,作为识别码。 IN:输入。 INSERTCARD:插卡。 INDUCTANCE:电感。 INFRAREDRAY:红外线。 IP/QR:RXI/Q信号。 ISDN:综合业务数字网。 KBC:按键列地址线。 KEY:键。 KEYBOARD:键盘。 可以显示图形。 LED:发光二极管显示器。 LI:锂。 LNA:低噪声放大器。接收机的第一级放大器,用来对接收到的微弱信号放大。若该电路出现故障,会出现接收差或不上网的故障。 LNA-G:GSM低噪声放大器。 LNA-275:表示2.75V低噪声放大器电源。 IDGIC:逻辑。 ’ LOOPFLITER:环路滤波器。 LO:本机振荡器。 LOCKED:锁机。 LPF:低通滤波器。多出现在频率合成环路。它滤除鉴相器输出中的高频成分,防止这个高频成分干扰VCO的工作。 MAINCLK(MCLK):表示13MHz时钟。也有使用MAGIC-13MHz的。 MDM:调制解调。 MEMORY:存储器。 MENU:菜单。 MF:陶瓷滤波器。 MIC:送话器、咪、微音器、拾音器、话筒。是一个声电转换器件,它将话音信号转化为模拟的电信号。 MIX:混频器。在电路中,通常是指接收机的混频器。混频器是超外差接收机的核心部件,它将接收到的高频信号变换成为频率比较低的中频信号。 MIX-275:表示2.75V混频器电源。混频器电源用VCCMIX表示。 MIXOUT:混频器输出。 MOBILE:移动。 MOD:调制。 MODIP:调制工信号正。 MODIN:调制工信号负。 MODQP:调制Q信号正。 MODQN:调制Q信号负。 MODEM:调制解调器。是逻辑射频接口电路。它提供AFC、AOC及GMSK调制解调等。MS:移动台。 MSC:移动交换中心。 MSIN:移动台识别码。 MSRN:漫游。 MUTE:静音。 NAM:号码分配模块。 NC:空,不接。 NEG:负压。 NI-H:镍氢。 NI-G:镍镉。 NONETWORK:无网络。 OFSET:偏置。 OMC:操作维护中心。 ONSRQ:免提开关控制。 ONSWAN:开机触发信号。 ON/OFF:开关机控制。 OSC:振荡器。振荡器将直流信号转化为交流信号供相应的电路使用。 OUT:输出。 PA:功率放大器,在发射机的未级电路。 PAC:功率控制。 PA-ON:功率启动控制 PCB:印刷电路板。 PCH:寻呼信道。 PCM:脉冲编码调制。 PCMDCLK:脉冲编码时钟。 PCMRXDATA:脉冲编码接收数据。 PCMSCLK:脉冲编码取样时钟。 PCMTXDATA:脉冲编码发送数据。 PCN:个人通信网络。数字通信系统的一种,不过其称谓还不大统一,在一些书上有叫P PCS:个人通信系统。 PD:鉴相器。通常用在锁相环中,是一个信号相位比较器,它将信号相位的变化转化为电压的变化,我们把这个电压信号称为相差电信号。频率合成器中PD的输出就是VCO的控制信号。 PDATA:并行数据。 PHASE:相位。 PIN:个人识别码。 PLL:锁相环。常用于控制及频率合成电路。 PM:调相。 POWCONTROL:功率控制。 POWLEV:功率级别。 POWRSRC.供电选择。 POWER:电源。 PURX:复位。 PUK:开锁密码。 PWM:脉冲宽度调制,被用来进行充电控制。 PWRLEV:功率控制参考电平。 PWR-SW:开机信号。 RAM:随机存储器。 RD:读。 R/W:读写。 RED:红色。 REF:参考。 RESET:复位。 RETC-BATT:实时时钟电源。 RF:射频。 RF-V1:频率合成器电源。 RF-V2:射频电源。 RFLO:射频本振。 RFC:逻辑时钟。 RFI:逻辑射频接口电路。 RFVCO.射频VCO,用于接收机第一混频器及发射机电路。 ROW:行地址。出现在按键电路中。 RSSI:接收信号强度指示。 RST:复位。 RTC:实时时钟控制。 RX:接收。 RXACQ:接收传输请求信号。 RXEN:接收使能(启动)。在待机状态下(即开机,但不进行通话),该信号是一个符合TDMA规则的脉冲信号。若逻辑电路无此信号输出,接收机不能正常工作。 RXI/Q:接收解调信号。在待机状态下,用示波器也可测到此信号,若无此信号,不能上网。 RXIFP:接收中频信号正。 RXWN:接收中频信号负。 RXON.接收启动,见RXEN RXPWR:接收电源控制。 RXVCO:接收VCO,一般表示一本振VCO,用于接收机第一混频器。 RXVCO-250:2.5VVCO电源。 SAMPLE:取样。常出现在VCO的输出端及功率放大器的输出端。 SAT:饱和度。 SAW:声表面滤波器。 SCH:同步信道。 SDTA:串行数据。 SENSE:感应。 SF:超级滤波器。 SF-OUT:超线性滤波电压。是一个稳压电源输出,给VCO供电。 SIM:用户识别码。 SIMDAT:SIM卡数据。 SIMCLK:SIM卡时钟,为3.25MHz。 SIMPWR(SIMVCC):SIM卡电源或是SIM卡电源控制。 SIMRST:SIM卡复位。 SIMDET:SIM检测。 SLEEPCLK:睡眠时钟。若该信号不正常,不能开机。 SMOC:调制解调器。 SOUND:声音。 SPEAKER:受话器、听筒。参见EAR。 SPI:外接串行接口。 SPICLK:串行接口时钟。 SPIDAT:串行接口数据。 SPK:受话器、听筒。参见EAR。 SRAM:静态随机存储器。 STDBY:待机。 SW:开关。 SWDC:未调整电压。 SW-RF:射频开关。 SYN:合成器。 SYN2.8V:频率合成器2.8V电源。 SYNSTR:频率合成器启动。 SYNCLK:频率合成时钟。 SYNDAT:频率合成数据。 SYNEN:频率合成使能。 SYNON:频率合成启动。 SYNTHPWR:频率合成电源控制。 TACS:全接人移动通信系统。 TCH:话音通道。 TDMA:时分多址。一种多址接人技术,以不同的时间段来区分用户。 TEMP:电池温度检测端。 TEST:测试。 TP:测试点。 TRX:收发信机。 TX:发信。 TX-KEY-OUT:发射时序控制输出。 TXGSM:TXVCO输出的GSM信号。 TXDCS:TXVCO输出的DCS信号。 TXC:发信控制。 TXIF:发射中频。 TXEN:发射使能、启动。当该信号有效时,发射机电路开始工作。 TXVCO:发射压控振荡器。 TXVCOOFF:发射VCO启动控制信号。 TXI/Q:发送数据。 TXON:发射启动。参见TXEN TXPWR:发射电源控制。 TYPE:类型。 UHFVCO:射频VCO,一般表示一本振VCO,同RXVCO、RFVCO。 UNREGISTERED:未注册的。 UPDATE:升级。 VBATT:电池电压。 VBOOST:升压电源。 VCC:电源。 VCCMIX:混频器电源。 VCTCXO:温补压控振荡器。 VCO:压控振荡器。该电路将控制信号的变化转化为频率的变化,是锁相环的核心器件。 VCXO:基准时钟电源。 VCXOPWR:13MHz电路电源控制。该信号线路故障会导致不开机。 VDD:正电源输入。 VEE:负电源输入。 VHFVCO,一般用来表示接收第二本振压控振荡器,同IFVCO功能类似。 VIB-EN:振动器控制。 VHFVCO:用于接收或发射中频电路。 VLIM:过压保护参考电压。 VPP:峰值。 VREF:参考电压。 VREG:调整电压。 VRX:接收机电源。 VSWITCH:开关电压。 VSYN:频率合成电源。 VTX:发射机电源。 VTCXO:基准时钟电源。 WATCHDOG:看门狗。 WD-CP:看门狗脉冲。 WR:写。 WRONGSOFTWARE:软件故障。 XVCC:射频供电。

ATT_VCC  电池正极供电        BATTSNS  电池电压检测 NTC  温度检测                  BATTERY_SWI 电池类型检测 RST/RESET 复位                 RADIO_ON 基带启动 RF_ON 射频启动               DETECT/DET 取样,检测 ACTIVE 注册                     FLASH 字库,闪存 AP  主机、多媒体                 CP  基带、话机 PMU 电源、供电                  SDRAM  暂存 WLAN/WL  无线网络              BT  蓝牙 REG  供电        ON 启动            CLK 时钟 SDA 数据         SCL 时钟       IRQ/INT 中断请求,控制 SYN 同步        WAKE 唤醒       HOST 主要,主机 VOL_UP_L  音量加              VOL_DWN_L 音量减 ALS 感光          GRAPE 触摸           RINGER_A 静音键 ACCEL 加速器         FORCE 强制         LCD 显示屏 KEEPACT 维持信号        CAM 相机       STROBE 闪光灯 VIB 振动器        IO 数据线         XTAL /XO/TCXO时钟 COMPASS 指南针                GYRO 陀螺仪 VIDEO_AMP_EN视频放大启动             GPS 导航 SHUTDOWN  关闭         MIC_HP_BIAS  送话偏置供电 REF 参考电压           LINE/ EXT 外接 RCVR/EAR 听筒          ALWAYS 维持,一直 BST/BOOST 升压         CTRL 控制      PROX 距离感应器
VCC_MAIN 主供电               MIKEY 耳机挂机键 ACC 外接附件                   HOLD 保持,长按 KEY 键盘                       IDENTJFY 识别,检测 SPKR_AMP_EN 振铃放大启动     CONN、INTERFACE 连接口 USB_PWR_NO_PROTECT 充电正极    TCAL 温度检测 NIMBUS_PANEL_CONFIG 触摸面板分配      BB 基带 CORE 核心                   LCD_BL_CA 背光灯 PWR_KEY_L 开机线           VBAUCK 降压供电 IO 数据                      VA_VCP 音频供电 VIDEO 视频                OPTICAL 感光,距离感应 NAND 硬盘         PLL 锁相       SW 启动,控制      SENSE 过流      LED 背光灯 WR 写              RD 读          CS、CE 片选 AD  数据线,       A 地址线        SYS_CLK 主时钟 ALERT 同步控制           VPMU 电源参考供电 VRTC 实时时钟供电        3G_DCDC_EN 供电启动 PA 功放          HI 高频             LO 低频 BAND 频段      VMODE 模式       RAMP 功率等级、功控 RX 接收         TX 发射      IN 进       OUT 出    WDOG 看门狗       AMP 放大         HPHONE耳机 BAND1 WCDMA   BAND2 PCS     BAND3 GSM1800
AAT 电源自动投入装置
AC 交流电
DC 直流电
FU 熔断器
G 发电机
M 电动机
HG 绿灯
HR 红灯
HW 白灯
HP 光字牌
K 继电器
KA(NZ) 电流继电器(负序零序)
KD 差动继电器
KF 闪光继电器
KH 热继电器
KM 中间继电器
KOF 出口中间继电器
KS 信号继电器 KP 极化继电器
KR 干簧继电器
KI 阻抗继电器
KW(NZ) 功率方向继电器(负序零序)
KM 接触器
KA 瞬时继电器 ; 瞬时有或无继电器;交流继电器
KV电压继电器
L 线路
QF 断路器
QS 隔离开关
T 变压器
TA 电流互感器
TV 电压互感器
W 直流母线 f 频率
Q——电路的开关器件
FU——熔断器
FR——热继电器
KM——接触器
KA——1、瞬时接触继电器 2、瞬时 有或无继电器 3、交流继电器
KT——延时 有或无继电器
SB——按钮开关 Q——电路的开关器件
FU——熔断器
KM——接触器
KA——1、瞬时接触继电器 2、瞬时 有或无继电器 3、交流继电器
KT——延时 有或无继电器
SB——按钮开关
SA 转换开关
电流表 PA 声信号 HA
光信号 HS
指示灯 HL
红色灯 HR
绿色灯 HG
黄色灯 HY
蓝色灯 HB
白色灯 HW
连接片 XB
插头 XP
插座 XS
端子板 XT
电线电缆母线 W
直流母线 WB
插接式(馈电)母线 WIB
电力分支线 WP 电力干线 WPM
照明干线 WLM
应急照明干线 WEM
滑触线 WT
合闸小母线 WCL
控制小母线 WC
信号小母线 WS
闪光小母线 WF
事故音响小母线 WFS
预报音响小母线 WPS
电压小母线 WV
事故照明小母线 WELM
避雷器 F
熔断器 FU
快速熔断器 FTF 电容器 C
电力电容器 CE
正转按钮 SBF
反转按钮 SBR
停止按钮 SBS
紧急按钮 SBE
试验按钮 SBT
复位按钮 SR
限位开关 SQ
接近开关 SQP
手动控制开关 SH
时间控制开关 SK
液位控制开关 SL
湿度控制开关 SM
压力控制开关 SP
速度控制开关 SS
温度控制开关辅助开关 ST
电压表切换开关 SV 滤波电容器 LL
电阻器变阻器 R
电位器 RP
热敏电阻 RT
光敏电阻 RL
压敏电阻 RPS
接地电阻 RG
放电电阻 RD
启动变阻器 RS
频敏变阻器 RF 直流电动机 MD
绕线转子感应电动机 MW
鼠笼型电动机 MC
电动阀 YM
电磁阀 YV
防火阀 YF
排烟阀 YS
电磁锁 YL
跳闸线圈 YT
合闸线圈 YC
气动执行器 YPAYA
电动执行器 YE
发热器件(电加热) FH
照明灯(发光器件) EL
空气调节器 EV
电加热器加热元件 EE
感应线圈电抗器 L
励磁线圈 LF
消弧线圈 L
限流电阻器 RC
光电池热电传感器 B
压力变换器 BP
温度变换器 BT
速度变换器 BV
时间测量传感器 BT1BK
液位测量传感器 BL
温度测量传感器 BHBM
电流表切换开关 SA
跌落式熔断器 FF
限压保护器件 FV
照明分支线 WL
应急照明分支线 WE
电压表 PV
YC 合闸线圈
YT 跳闸线圈
PQS 有功无功视在功率
EUI 电动势电压电流
SE 实验按钮
SR 复归按钮
KT 时间继电器
KV(NZ) 电压继电器(负序零序)

网友:
回复看下学习下,厉害了。。。。。。。。。。。

网友:
我欲哭无泪师父不教我我每天在店里换屏换屏还是没工资那种 电路图什么一句都没教过我怎么看说时候不到,,,

网友:
正好需要 非常感谢  上次考试老师就考了这些 可惜 没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