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R5.0西数硬盘维修 中文正式版说明书new (西数硬盘维修教程)附wdr5.3无限制版

楼主(2018-04-03):
WDR5.0西数硬盘维修 中文正式版说明书new(西数硬盘维修教程)
https://wenku.baidu.com/view/9df93ded1ed9ad51f11df25e.html

无限制版

网友:
WDR使用维修教程(进阶)
https://wenku.baidu.com/view/6ad81acbf121dd36a22d8274.html

网友A:
数据恢复???????????????

网友B:
WDR 5.3西数硬盘维修教程
本教程主要是用于新手学习维修硬盘,本教程写的非常详细。
本教程使用的软件是WDR5.3.,本软件是最新版本。支持1640及以上硬盘维修。
本教程可以有效的让新手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WD硬盘维修,也能提高自我硬盘维修知识。

~$R-5.3西数硬盘维修教程(进阶二).doc

162 Bytes, 下载次数: 2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配合好的固件,这个对新盘比较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恢复???????????????

也可以这么说吧,这是更高级的物理层面操作, 对硬盘本身软硬件故障导致的数据恢复,至关重要,而且还能够修复硬盘。如果单纯简单删除导致的数据恢复,可用数据恢复软件恢复,例如finaldata,recovery,diskgen等数据恢复软件恢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WDR 5.3西数硬盘维修教程本教程主要是用于新手学习维修硬盘,本教程写的非常详细。本教程使用的软件是WDR5. ...

DR 5.3西数硬盘维修教程本教程(进阶二)上次传了个快捷方式,下载这个

WDR-5.3西数硬盘维修教程(进阶二).doc

上次传错了,新盘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