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疑难问题求助 不能触摸

楼主(2018-04-03):
6p不能触摸,几路电压都正常,黑白ic都换了触摸还是没有。阻值也都打了也没发现问题,M1脚也飞线了。就是不能触摸。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请各位老师支招。
飞线

网友:
6P通病啊, 搞触摸IC搞定,,,,一般都是

网友:
是不是触摸屏坏了,还是触摸芯片坏了,建议先测量下触摸芯片! 顺便问下这里的版主,怎么我现在回帖都不加积分,也不加回帖数目了?!!我刚刚买了个附件扣了很多积分,结果一下子就把我的会员等级降下来了,搞得买了资料都不能下,现在回帖连积分和回帖数都不增加了,怎么这么不合理啊? 我购买的资料花了钱都不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