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疑难问题求助 不能触摸

楼主(2018-04-03):
6p不能触摸,几路电压都正常,黑白ic都换了触摸还是没有。阻值也都打了也没发现问题,M1脚也飞线了。就是不能触摸。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请各位老师支招

网友:
座子组织和IC 组织都打一遍吧
肯定有一路不通吧

网友:
回复看下学习下,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经验是比较独特的。。。。。。。

网友:
这个问题奇葩了,。。没人知道吗

网友:
看座子的组织   和IC 的对地组织
。。。。。。。。。。。。。。。。。。
如果还是不好的话  抬走吧  。。。。
、下一位!

网友:
看图 有个触摸控制管 拆了短1-6脚

网友:
大神修好了没有。。。。。。。。。。。。。。

网友:
有个触摸控制管 拆了短1-6脚

网友:
对地值供电都正常的话那应该是CPU问题了,重植CP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