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一体机BIOS 板号JW H110I-P 好机备份

楼主(2018-04-03):
山寨一体机BIOS 板号JW H110I-P 好机备份

JW H110I-P 备份BIOS.zip

网友:
这个先收藏下,以后碰到这个可以参考下

网友(2020-05-31):
修到此电脑,下载刷写 看看。

网友:
刷写后 亮机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以后碰到这个可以参考下

网友(2020-07-26):
试了是好的,开机LOGO也是显示   海兰     感谢

网友:
多谢楼主,这个先收藏下,以后碰到这个可以参考下

网友(2022-01-10):
航嘉一体机 刷了  能亮机但是没有无线   刷回原机的可以用无线    航嘉一体机 故障是不过保护隔离 丝印K72的6脚双mos管 5脚无电压 导致保护隔离管(p沟道)不能导通      没有图纸  把K72的3 4脚直连了  机器可以点亮   具体问题具提分析

网友:
JW H110I-P  航嘉一体机BIOS  原机备份的

网友(2022-03-16):
2个都刷后LOGO变了

网友:
谢谢!不知道七彩虹I-H110-SI2能不能用,先试试

网友:
点关注不迷路,缺bios就来这里找

网友(2022-04-27):
测试可用,前来反馈,但是开机要10多秒亮机

网友:
海兰一体机刷完能开机,但是无线网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