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硬盘的寿命有多长?

楼主(2018-04-03):
硬盘寿命取决于什么?是使用时间?还是读写次数?如果不用于下载和安装系统,只是用于做数据仓库,放些电影,偶尔读写,通常可以用几年?

网友:
硬盘的盘片寿命,和电子元器件寿命应区别对待.

很多人因为硬盘磁头损坏,直接将硬盘丢弃,是非常错误的做法,理论上,只要盘片没有损坏,数据便不会消失.

盘片寿命:取决于盘片所在地的磁场强度,正常的自然磁场对盘片的损伤并不大.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没有问题的.

当下硬盘物理故障大多集中在以下几点:

1:主板故障:由于进水,电压不稳或短路等原因,使电路板出现故障.有时甚至会闻到焦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烧了"

2:电压故障:硬盘由于供电不够,导致一系列问题产生,我遇到此类最多的问题便是读写异常.这种故障诱因很多,譬如电源供电不足,或硬盘电源口损坏,甚至用了劣质硬盘供电线也会导致此类问题发生.

3: 磁头故障:诱因同样很多,外部撞击,或内部质量问题,都有可能导致磁头故障.
磁头在硬盘故障中是一个很大且多发的话题,建议阅读: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a7f49b0100d0k1.html 这里不再详细叙述.

硬盘和锂电池一样,属于消耗品.使用时间越少,使用周期便越久.
延长硬盘使用寿命的原则是:降低使用频率.

如果一块硬盘作为家庭仓库盘,可以在不使用的时候断电存放,这样能有效降低硬盘电子元件的使用率,从而延长硬盘寿命.
长期读写的硬盘(如系统盘,下载盘),一定要选择质量过硬的优质硬盘,如西数黑盘等

网友:
我一般最多2年会更换主硬盘,即操作系统所在的硬盘,因为我基本是每周5*24小时用的,损耗比平常用户大的多。硬盘没多少钱,但数据是无价的。目前为止,使用这个方法,尚未发现硬盘报废,而数据无法取出,唯一报废的一次是开机操作时,硬盘受到磕碰,当场死亡。我手头至少10个硬盘,按这个方法用过的硬盘不下20个,使用家用电脑的历史近20年。因此,从我的实际使用经验来说,可以确定即使你7*24小时*3年的情况下,只要不是运气不好,那出问题的概率非常之小。如果是普通使用,不是我这么SM硬盘的话,那用10年是没什么问题的。我15年前的硬盘现在还能用。

网友:
看图
通电时间5.8W小时,就是6.6年
实际不是一直通电,所以实际寿命已经10年多了
我以为5.8W已经很长寿了,然而某天我发现公司的另外一台电脑恐怖的9.7W小时(通电时间11年),无坏道
然后是BUG级的42W小时(其实是4.2W小时)

网友:
其实正常使用的话,一块硬盘可以用到让你忘记时间。当然,避免使用时候的震动,是必须的。

网友:
如果不过度使用的话硬盘足以用到因容量而淘汰。
06年买的移动硬盘,容量36gb,现在正常使用。当时还蛮贵的,usb2.0还是类似现在3.0的一个卖点。事实证明只要不是程序员或摄影工作者,硬盘真的是除非碰摔或人品差到极致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
我一个7年前买的西数1T硬盘最近一个多月频繁出现读盘困难、经常不认盘的现象,我赶紧买了个3T的硬盘用来替换,前两天新硬盘到手后就开始把旧硬盘上的照片往新硬盘复制,中途出现多次读盘错误,不过重试之后都安全过去了,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昨天晚上想把其它不太重要的数据也拷出来发现那个硬盘基本完蛋,要么不认盘要么显示容量只有一小部分。
手上还有个大概9年前的250G硬盘,读盘也是不顺畅,但基本都能读的出来,就是速度特别慢。
目前看起来容量越大的硬盘寿命越短,5年左右可能是比较安全的使用期,超过这个时间就危险了。

网友:
我们有个服务器硬盘连续跑了起码六七年了,真担心哪天会突然挂掉,胆战心惊中又跑了一年了,至今还在服役。(●─●)

网友:
一般系统盘2万小时就可以换了,也就是像我这种出去旅游才会关机的人用3年。

网友:
我曾经把台式机电脑的硬盘用于测试服务器上,24小时开机那种,在没有频繁读写的情况下,2年后批量地坏掉一批,没坏掉的那些就可以用多几年,甚至7-8年都还在服役。

所以机械硬盘存在一个临界点,所有的硬盘基本上一年内故障率很低,2-3年是一个故障密集期,该坏的这个时期就坏了,这其实解释了硬盘保质期现在较少有三年包换的。在工作或家庭场景,因为开机时间不长,这个时间会延长。

渡过故障密集期的硬盘,应该属于“优质品”,搞不好十年二十年还能转得动。这个概率是随机的,最好还是用固态硬盘,再加上完整的备份策略。

网友:
emmm……这几天我的硬盘刚挂彩,14年买的,我比较喜欢下载1080p的电影来看……所以一天会读写很多G的数据,再加上我经常作图,动不动也是存储几百MB……最近因为很久没开机,开了以后发现硬盘运行的时候很响,赶紧备份了重要的资料出来……当晚就坏了,检测出第一个坏道以后就卡住了,哎。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说,导致硬盘有用年限的长短有许多要素,比方硬盘的质量·多大容量,实践有用时刻,自己操作电脑是否标准等等这些原因,我的有一块运用6年了,电脑还是正常有用,不过电脑的速度那是慢的让你心慌。硬盘理论寿数是3万小时以上,理论的都是理想化的,那都是浮云,一向开机工作3年就完了,假如正常运用10年没有问题(这也是理论)。我有块硬盘三年都不到就坏了,坏了什么预兆都没有,俄然就不了机,之前硬盘运转速度也感觉不到慢。你天天关机的话,可以用1辈子的!

网友:
办公游戏电影家用电脑,2011年9月买的,今天好像报废了~

网友:
我的印象是,硬盘寿命与使用的人有关系。电脑高手的硬盘寿命长一些,电脑菜鸟的硬盘容易坏一些。

网友:
硬盘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看时期,零几年的盘普遍质量寿命比现在的高一些,比如那个时候的希捷很皮实,现在你看一块dm001用个两年能挂好多。

网友:
这个应该是看读写次数把 不过跟人使用关系也有关

网友:
有的买的新硬盘用不到一年就出现坏道了,有的用三年以上都没有坏道,还有的用六七年的,这个不好说,用多久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