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B85MG不跑码

楼主(2018-04-03):
映泰B85MG不跑码,无图纸,供电全都有,复位也有了,就是不跑码,BIOS 1脚供电没有只有0.6,追了一下线是由桥直接出来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断定桥有问题。

网友A:
BIOS旁边有个排阻是提供上拉供电的,你看看是不是它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旁边有个排阻是提供上拉供电的,你看看是不是它坏?

没有排阻,桥边上是有,测过电压都有

网友:
收藏跟进维修进度,一起学习下,要不直接换桥看下?

网友:
没有供电先把供电修出来了

网友:
换桥就合算,淘宝一片90块,一块桥也差不多

网友:
先易后难吧

网友:
线刷程序看看                      还有  待机的转换3.3   出来没

网友:
换桥成本高。。。。现在坏板可以回收50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了

网友:
应该有上拉电阻吧,找找看

网友B:
楼主你这个是不是 3v sb没有出来呢

网友:
还是有图才行,我等小白这样可搞步定,等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是不是 3v sb没有出来呢

肯定不是,常备电都木有的话,其它电都出不来

网友C:
楼主做桥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桥了没有。。。。。。。。。。。。。。。。。。。。。。。

没有一个桥不如买块二手板还便宜

网友:
因该不是桥的问题,还是修电压吧,查查上啦电阻

网友:
BIOS只有0.6 应该连接的还有其他元件吧

网友:
好使了吗,遇到一样的问题,求解 求解

网友:
二线板子好多毛病,现在的下载分少的可怜 基本是应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