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OPTIPLEX 380 G41 USB不能用 已经把USB芯片跳线连接了

楼主(2018-04-03):
(图片)

网友A:
G41       那就换南桥试试啦              或许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41       那就换南桥试试啦              或许就好了

不打算换了  直接报废     》》》》》》》》》

网友B:
换桥成本高,换主板还可以多换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桥成本高,换主板还可以多换点

是呀   淘一个板子换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