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15寸视网膜软改集显进系统会闪 有人解决过吗

楼主(2018-04-03):
苹果15寸视网膜软改集显进系统会闪 有人解决过吗

网友:
是不是不兼容引起的呢,恢复成原来的看下,如果没问题,那就是软改不兼容

网友:
我也碰到过 不知道 为什么一样的手法 一样的线 一样的电路  有的机器改出来就不会 有的就会闪

网友:
这个还没有改到过啊  帮不了你!!!!!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还有这种玩法,学习了

网友:
厉害了 是bios里面屏蔽显卡吗

网友:
分辨率不一样哦。。。。。。。。。。。。

网友A:
改过,就没遇到过有闪屏的现象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过,就没遇到过有闪屏的现象过

指点一下  你在比克群是吗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网友:
出现问题,可以改回原来看一下呗

网友:
想学习一下是怎么改集成的,楼主来详细说说。。。

网友:
线路有干扰,要用胶带做好隔开,我的一开始也有水波纹

网友:
一般不是强改吗?BISO改怕不稳定吧

网友:
苹果笔记本修得比较少,帮不了楼主得忙

网友:
修得少、、不知道咋,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