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着迅维旗号不做真事

楼主(2018-04-03):
我朋友在我这里买一笔记本,到外地去工作,由于工作需要必须换系统     这个笔记本之前是win10我换的win7     下面这位大仙装半天居然说装不上,真怀疑是不是迅维出身,  然后装的   win10   结果还没激活,    跟气人的是居然收费80元    气死我了。

网友A:
山寨的 迅维吧。。。。。 这种水平 不是迅维快修。。。。。。。。。。

网友:
八成是自学的

网友B:
系统是基础的基础。。迅维加盟应该没有技术考核这一关吧。。。

网友C:
只要一开始有报价,没有忽悠原装正版balalbala,,双方同意就行。八十块不算贵,至少有正规收据,我是从来没开过。没激活太大意了。新机改Win7有些不是很好改,个别机子得百度才行。

网友D:
这个是山寨的,咱们的加盟店是迅维快修,而且每个加盟店都是统一的装修风格,都有很好的维修技术,对于装系统这些小问题都可以轻松处理的,请大家认准迅维快修标识,以免上当受骗哦!!!

网友E:
新机7代以后的不一定都能装上WIN7。

网友F:
装不上系统,这个和固态硬盘是不是有关系,我的固态硬盘就不能装XP系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山寨的 迅维吧。。。。。 这种水平 不是迅维快修。。。。。。。。。。

肯定是山寨版   气死我了   我还给这朋友许的报销

网友:
哎不清楚   迅维该查查这些货     糟蹋名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系统是基础的基础。。迅维加盟应该没有技术考核这一关吧。。。

要是这样说   迅维网站  里面还真不少    连系统都装不好的  学员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一开始有报价,没有忽悠原装正版balalbala,,双方同意就行。八十块不算贵,至少有正规收据,我是从来没 ...

朋友说那个修电脑的  弄了好长时间    百度也该弄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山寨的,咱们的加盟店是迅维快修,而且每个加盟店都是统一的装修风格,都有很好的维修技术,对于装系 ...

这倒是要仔细    不知道的     真倒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机7代以后的不一定都能装上WIN7。

最起码  这个机器是能装上的    这款机器  朋友拿走的时候   我改的win7    32位      不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装不上系统,这个和固态硬盘是不是有关系,我的固态硬盘就不能装XP系统的

机器如果是新款的机器    基本上都装不上  xp的

网友G:
现在新款的机器,好多装了WIN7之后触摸板啥的驱动找不到,比如华硕,还有的简直就是直接不能装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新机7代以后的不一定都能装上WIN7。

你装win7驱动全正常吗,新机7代以后装win7有些驱动装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新款的机器,好多装了WIN7之后触摸板啥的驱动找不到,比如华硕,还有的简直就是直接不能装

那真是 不兼容  华硕的机器遇到过一次    装完win7 一连WiFi  就自动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装win7驱动全正常吗,新机7代以后装win7有些驱动装不了

装不上的直接装WIN10,给客户新机没办法。一般会同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