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玩游戏掉电

楼主(2018-04-03):
Y400玩游戏掉电,不用鲁大师显卡测试,不掉电

最终更换了场管解决

顺带处理下散热

网友:
电源电路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大,建议查下相关电路

网友:
场管是短路了还是不稳定啊?

网友:
Y400 掉电 显卡供电管的问题是通病了  。

网友:
类似的故障在神舟也发生过,主要是这种组合管发热量不小

网友:
是换上图上那个管吧,那个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显卡供电管的问题是通病  那个没有管事

网友:
谢谢分享
管子发回来看下!

网友:
修过神州这种管子,找不到资料智能按型号买,贼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