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平板]
小米平板2换内存lpddr3后,开机不亮了

楼主(2018-04-03):
请问如何确定是内存颗粒虚焊还是换了或者其他问题引起主板点不亮屏幕呢,现在接上电池充电灯不亮,按电源键也点不亮屏

网友A:
重做内存,这芯片有用脚太多   缺一不可

网友B:
你动了内存 才这样的,那肯定是 内存没 搞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做内存,这芯片有用脚太多   缺一不可

谢谢兄弟,呵呵,我也想应该是这样的。再问下内存加热太久是不是会爆掉,再一个就是有没有办法检测内存好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动了内存 才这样的,那肯定是 内存没 搞好哦

谢谢兄弟,呵呵,我也想应该是这样的。再问下内存加热太久是不是会爆掉,再一个就是有没有办法检测内存好坏呢?

网友C:
换内存之前亮,换过之后不亮,肯定是没换好啊,取下来再找个内存换上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内存之前亮,换过之后不亮,肯定是没换好啊,取下来再找个内存换上试试

现在这个内存我用360度柔和风风枪吹了很久,大概有1~2分钟,是不是这么长时间肯定会坏掉了?还有原来是两颗内存组成的双通道,如果只有一个内存颗粒还可以点亮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这个内存我用360度柔和风风枪吹了很久,大概有1~2分钟,是不是这么长时间肯定会坏掉了?还有原来是两 ...

肯定坏掉了,吹这种芯片,取下来的时候用400度,或者450度吹,等焊上去的时候,用那种低温锡,300到350的温度就可以,对着吹10来秒就可以了,用镊子轻轻推一点,能感觉到他动一下,然后自动归位就算焊好了,你对着吹两分钟,芯片肯定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坏掉了,吹这种芯片,取下来的时候用400度,或者450度吹,等焊上去的时候,用那种低温锡,300到350的 ...

好的,谢谢,我想也应该是,另一颗内存上电后都发热,唯独这颗换上去的内存不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动了内存 才这样的,那肯定是 内存没 搞好哦

我量了下给内存供电的电压,发现电压不高,然后断开电池,我量了下从这里串连到地的电容两端的阻值,发现电阻只有1.2欧姆,是不是对地短路了,关键有很多并联的电容,怎么确定是哪个出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坏掉了,吹这种芯片,取下来的时候用400度,或者450度吹,等焊上去的时候,用那种低温锡,300到350的 ...

我量了下给内存供电的电压,发现电压不高,然后断开电池,我量了下从这里串连到地的电容两端的阻值,发现电阻只有1.2欧姆,是不是对地短路了,关键有很多并联的电容,怎么确定是哪个出问题呢?

网友C:
电容不容易吹短路,应该是芯片引起的,你把你焊的内存颗粒取下来,再打对地值看看还短不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不容易吹短路,应该是芯片引起的,你把你焊的内存颗粒取下来,再打对地值看看还短不短

好的,我测试下看,这个是拆机芯片,芯片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不容易吹短路,应该是芯片引起的,你把你焊的内存颗粒取下来,再打对地值看看还短不短

告诉你个好消息,在你的指导下,小米平板2现在已经换内存成功了!非常感谢!我现在还有台v919 3g core m的win10平板要修,但是网上没搜到相关电路图,不知道应该怎么修,对于我这种类型的新手来说修复难度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