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除开机键不能开机其它正常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8-04-03):
第一次修苹果本子。
本子拿来时是说进水了,测试可以正常开机(不接适配器,按开机键开机试的),只是部分按键连键。定了个键盘,到货之后换上,然后仔细清理了触摸板电路上进水的部分,换上之后现在的问题是,不装电池,接适配器可以自动开机,开机后测试所有按键和触摸板均正常,但是关机后按键盘上开机键不能开机,想着是不是定的键盘有问题,接原键盘也是一样的,开机键无法开机。再次请教一下各位朋友,这种情况接下来该怎么搞?要换触摸板吗?

网友A:
那就当不开机来修吧, 好好查查条件吧

网友B:
这个问题很麻烦,进水机器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当不开机来修吧, 好好查查条件吧

好头大哦,这个都不知道从何查起,主板上没有进水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很麻烦,进水机器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是啊,太麻烦了,这个触控板还不便宜,就怕买来换上还不行,那就赔钱了

网友C:
这个进水的机器呀 麻烦  我碰到过一台进水机修一天没修出来 第二个自己好了 没返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进水的机器呀 麻烦  我碰到过一台进水机修一天没修出来 第二个自己好了 没返

第一次修苹果,没什么经验,只报了换键盘的钱,而且报的不高,亏了

网友:
换个触摸板看看,触摸板链接主板的排线看下有没有腐蚀

网友:
进水的东西 ,要慢慢检查 看那里 腐烂了没有。。

网友:
修道一个键盘接口下面进水的  后来换了个键盘接口正常

网友:
触摸板应该是有可能的,最好找个换了试一试

网友:
找主板上接触摸板的接口,断开触板排线,短接开机哪条线看能不能开机,能换了,问题就在触摸板哪边了,这机器修到好多都是触摸板上的接口进水氧化,

网友:
现在新键盘和旧键盘都不能开机说明是主板有断线或者触发电路有毛病

网友:
查查触摸板上连接主板的排线接口第一脚线路,有一个电阻有没有腐蚀断线。我碰到过一次。

网友:
直接在主板上找开机元器件啊     短接看能否开机   或者测测阻值看看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先复位下说不定可以

网友D:
苹果A1466的不触发维修,简单?NO!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42866-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A1466的不触发维修,简单?NO!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42866-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看看这个,不触发查的条件里面都有详列

网友:
进水机就是麻烦,不仔细一点,很多小问题发现不了的

网友:
这款机器 触摸板出了问题就不开机  触摸板出了问题 最好是 触摸板链接主板排线也换了 触摸板好好洗干净在试试

网友:
谢谢给位维友的热心解答,机器换触摸板好了,这个机器进水太麻烦了啊

网友:
还是触摸板或者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