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Q247015/24717的充电原理

楼主(2018-04-03):
关于下面这个图,请教一下大家:
有电源适配器也有电池时,BQ24717的VCC19V,CMSC有19V,ACDRV有24V,MOS管PQ701导通,它的3脚也就是D2电压来到CHG_B+,PQ703和PQ704的D极,如果这时电池未满,要充电时,PQ703和704会导通吗?充电芯片的15、16、17、18、19脚这时会有什么动作?电压表现如何?PQ702也会导通吗?我意思是充电这个原理是怎么样的。下面是大一点的图:
PS:这时候如果电脑显示正在充电,但又充不进时,应该是什么问题?其实ACDET满足条件时就会显示充电中吧?充不进是MOS管的问题?

网友A:
暂时没修到过这款问题,这是什么机器上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暂时没修到过这款问题,这是什么机器上用的?

DELL笔记本啊,就是普通的隔离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