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请教各位大佬求教装苹果系统

楼主(2018-04-03):
本人想学装苹果系统,增加技术。求教,无以为报。

H55
找台 APPLE 一天装他N次,保证第二天就会了 ,

网友A:
献上菊花还是?

网友:
现在都是很简单的了,双系统。越新越好装。

网友:
这个苹果网上都有方法啊!!

网友:
如果你是苹果的电脑可以直接开机按Command (⌘)-R,根据提示进行安装,若果不是苹果电脑那就需要将系统镜像写入到U盘然后选择从U盘启动进行安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献上菊花还是?

可以的,你过来,我真的有菊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你过来,我真的有菊花。。。。

我是服你了,做系统需要U盘的,最新的苹果都已经TYP-C借口了,所以你还需要买一个转接口,双系统的话那么你还需要一个PE盘,现在的U盘3.0最小的16G,所以你需要3个U盘,一个转接口,10.11的是新系统,10.10的是旧系统,每个系统占一个U盘,只能装苹果系统时用,平常不可用,只要U盘在手,剩下的基本傻瓜式装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服你了,做系统需要U盘的,最新的苹果都已经TYP-C借口了,所以你还需要买一个转接口,双系统的话那么 ...

我64g 2.0可不可以?
......啦啦啦啦啦啦,pe老毛桃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64g 2.0可不可以?
......啦啦啦啦啦啦,pe老毛桃可以吗

PE随便就行,主要是苹果的U盘,因为双系统需要在苹果系统下来做,WINDOWS的PE都是无所谓哪个

网友:
现在网上一大把的教程,都不知道找!无语至极....................

网友:
现在网上一大把的教程,都不知道找!无语至极

网友:
网上有很多教程,想做U盘的看官网,或者看这里 http://tieba.baidu.com/p/4080533349

网友:
网上 有教程

网友:
网上有教程的,双系统难一点,,,,

网友:
现在都是很简单的了,双系统。越新越好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