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I5 6代CPU只有1欧,正常吗?

楼主(2018-04-03):
机器是3,3V对地短路,然后换了南桥,能触发了,CPU无供电,测了一下CPU对地阻只有1欧,我感觉CPU挂了,,求助大神们,你们有CPU的帮我测测,用的台式机CPU,好象。

网友:
苹果一体机3代U对地值1左右,4代U对地值20左右,56代没有注意

网友:
如果表笔没阻值的话    对地值为1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上次有个大神不是发了一个烧机判断的吗、

网友:
手上没这机子,没测过

网友:
主要查查供电吧 CPU对地阻值低有时候是正常的

网友:
                 先上电,电压能出来就算正常。

网友:
有没有哪位遇到过对地为0还能正常使用的?

网友:
这个没注意过,应该没有问题吧,有时候修机器1欧的时候常有

网友:
应该是没问题的,只要不是0欧一般都不是CPU问题‘

网友:
六代据说要搞工厂版bios。。。。。

网友:
是正常的,再换一个南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