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e2343F暗屏维修

楼主(2018-04-03):
AOC 23寸LED液晶显示器,型号:e2343F,开机指示灯正常,黑屏,强光反,背部有微弱画面。说明背光的问题。
折机,该机只有一块一体板,外接12V电源,底座内只有一块板是驱动升压一体板。图如下:

测的高部分电压可输出,说明是灯条 故障。拆屏。过程中需注意灯条用强力双面胶固定,如果强行拆除会变形。具体如何拆除,各人看方法,本人用风枪打热再拆,还算方便。灯条取出后发现排线插口已脱落。该灯条为10P排插,定义为-4+2-4。最初打算把插口焊上去就OK了。因为以前修过一台飞利浦的这种情况是加焊好的。但是这个焊了半天只有8只灯可亮。反复又焊了几次发现接口都搞坏了。只好放弃加焊。
淘宝看了一下,这种灯条要40一条 ,想想还是算了。改个通用条 上去吧。
看了下该板背光驱动芯片是MP3389EF,查了下各脚定义如下。

确定5脚为高压开启脚。我的习惯是只接12V,接地和高压开启,一般不接亮度调节,所以只接了三条线,如何接就说了大家都明白。这里有个问题,该板是置于底座内的,再搞一个通用升压板进去,本来就没多少空余地方,试了好久还是放不进去。最后把底座里用手术刀切开一块儿,终于安置进去了,不过外面看不出来。试机OK

其实修了好多这种接口的灯条了,都是接口脱落,虽然不是一个品牌的显示器,但是灯条都是这种10P排插的灯条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这样。这种灯条 接口还不好焊,有时就能焊好,有时又不能。如果是这种底座内的板,我劝大家还是淘宝拍根灯条 吧,虽然贵个20块钱,但省时省力啊,关键是还保险。我这种情况仔细看了下,如果再使点力底座壳很可能就给弄透了。得不偿失啊。

网友: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如果大家都能一丝不苟、毫无保留的分享出来,这种水平可以90%机器通杀了,不错水平

网友:
不知道通用灯条有薄的吗?大多原装LED屏的灯条都薄一些。

网友:
不知道通用灯条有薄的吗

网友:
理论扎实!经验丰富!值得学习!

网友:
原装的灯条贵, 用通用的多数不合适,装不下。

网友:
拆屏有风险,搞维修的都有赔钱的经历吧

网友:
现在的 屏太薄。换灯有 风险哇 哇哇

网友:
好 的 比较好 不错 值得学习谢谢楼主 范德萨发了

网友:
这个竖起来的灯条,貌似更容易虚焊,通用灯条还不容易安装

网友:
东西越做越薄,维修难度越来越大,以后估计都成一次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