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59官网分离BIOS

楼主(2018-04-03):
      如题,板号:DAOAM8MB8DO 绿板。官网分离BIOS 8M的。绝对OK

DELL 5459—113官网分离已验证.zip

网友A:
官网怎么分离的,  只会改m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网怎么分离的,  只会改me

PHOENIXTOOL把官网EXE的BIOS拖进去就会生成有一个DUMP的文件夹找到里面的BIOS文件夹有一个8M的,然后和备份的BIOS对比下就知道这个是主BIOS直接刷就行,最简单的方法,还是不懂找点教程看吧,很简单的。

网友B(2019-08-29):
风扇狂转,更本就不显示多开几次一样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狂转,更本就不显示多开几次一样不显示

BIOS绝对没问题不显示找其它问题

网友:
可能是,我弄好了,有时会不显示,内存槽的问题

网友(2019-10-23):
bios好的  谢谢    亮机也快

网友(2020-04-16):
风扇狂转不开机,亲测!

网友(2020-05-31):
可以用~能亮机,刷了很多就这个能亮,开始风扇狂转,稍等就亮了。调试一番就正常了··感谢楼主提供分享,赞了

网友(2021-09-03):
可以用~能亮机,刷了很多就这个能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