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5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8-04-03):
接到一只小米5手机,说不充电,重点强调了不是尾插的问题(其他店更换过新尾插试过)

拿手里看,已经开机的,但是锁屏

想进系统测试功能,不想告诉我密码

只让我把充电问题修好,其他即使有功能问题也不用我管

真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要有心,我电脑硬盘早就塞爆啦

扯远了,说正经事

==========

插数据线,不联机,不充电(偶尔会有100ma充电电流)

抱侥幸心理,换了2个拆机尾插,依旧

正好手头2个ipad急着处理,看了下手机电量,待机放着

等ipad处理完,看了下,电量没动,那就没漏电

没漏电那可能电池检测和识别那2个脚问题或者充电IC

打值BATT_ID和BATT_THERM脚,都是507正常

那就干充电IC咯

料板拆了个进水机的IC,换上后插数据线,发现电流1.7A,哈完工,看没一会的功夫71%充到74%

网友A:
还不会修手机,请问下楼主直接客户能收300大洋吗。

网友:
厉害,很快的分析出是充电IC问题,一出手问题解决!!!

网友:
最头疼国产机的芯片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不会修手机,请问下楼主直接客户能收300大洋吗。

没多少钱,这种不值钱的手机了,贵了人家不想修

网友:
其实也是运气,正好小米5的图纸有
而且又是芯片坏
要是芯片周围的基准电阻阻值变化,升压电感内部短路这些就完全搞不了

网友:
这样已经很厉害了,正在学习中,

网友:
沙发沙发 ,新人帮顶沙发沙发 ,沙发沙发 ,新人帮顶新人帮顶

网友B:
预测:半月内要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预测:半月内要返修...............................

你的判断依据是进水板子里拆件吧

也就进水的部分有腐蚀,没碰到水的地方拆下来焊点都很完美的

更何况,这个板子16年底在深圳时收的

芯片真要慢慢腐蚀也早腐蚀了

网友:
果然 小米手机材料 难找

网友:
最头疼国产机的芯片不好找这种不值钱的手机了

网友:
典型的充电芯片导致不充电  楼主好样的

网友:
请问一下,换个尾插和修一下都收什么价

网友:
国产机搞得少,。。。。。。。。。。。

网友:
平时换尾插的还是挺多的。。。,。。。。。

网友:
应该是小米5的通病吧.,我也遇到过gai

网友C:
你修了多久了,你们备配件的时候都备些什么机型的啊?

网友D:
我看了你的贴,碰见类似问题还是不会修,因为我不知道那片是充电芯片,多截点电路原理图比你那充电70%  74%照片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了你的贴,碰见类似问题还是不会修,因为我不知道那片是充电芯片,多截点电路原理图比你那充电70%  74% ...

不管什么手机,碰到不不知道什么芯片的,直接放大镜仔细芯片表面的字,然后淘宝查看

网友E:
要么是充电ic的问题要么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么是充电ic的问题要么是电源的问题

嗯,电源说起来也是可能的

只是我这例情形,基本可以确定是充电芯片

在有多种可能的情况下

先搞嫌疑大的地方,或者先搞容易的地方

这样相对比较效率

至于哪里嫌疑大,哪里容易处理,每人有自己判断

网友F:
国产机不好备料板,型号太多了

网友:
厉害厉害,很直接的搞充电IC,经验丰富啊

网友:
有评论说芯片不好找也是醉了。。。淘宝多的是,不比pm电源ic少。。这可是高通打包的芯片。
有图纸还是比较好修的,先看温度和电量检测,然后就关注电压转换了。这样的客户我也遇到过,有点无语。。。这样的机一般我都收一百多。上次来个S6不充电也是报废板上拆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国产机不好备料板,型号太多了

买料板不现实。。只能多积累,能用新的ic就用新的。

网友:
厉害,很快的分析出是充电IC问题,一出手问题解决!!!4

网友G:
这台不是应该还在质保内??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台不是应该还在质保内??

小米5 过保可能性大吧

手机坏了基本上心比较急

能马上修好出点修理费还是愿意的

网友H:
说芯片不好找也是有道理的

一般你说手机要修好几天,人家会考虑换一家修修

要是手头有芯片会方便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说芯片不好找也是有道理的

一般你说手机要修好几天,人家会考虑换一家修修

珠三角的话一般就第二天吧,买芯片也快 不行就给台备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小米5 过保可能性大吧

手机坏了基本上心比较急

记错了,想到红米5去了
小米5是应该都过保了没错

网友I:
请问下楼主,两个充电IC型号是完全一样的吗,还是能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下楼主,两个充电IC型号是完全一样的吗,还是能代用?

一样的

安卓的芯片,尽量还是用一样的吧

不然随意测试代换,万一扩大故障比较麻烦

网友:
厉害,很快的分析出是充电IC问题,一出手问题解决!!

网友:
100%是PMI89994因为经常遇到,换个8994就好了可

网友:
我这有一台也是一样的问题     搞这个容易搞死吗?

网友:
新手 小米5不充电有详细一点的教材吗

网友:
充电芯片是电源芯片,国产机修到不是尾插的问题就比较复杂了

网友J:
实在不行的话去淘宝买个充电小板用,我有用过很好用,苹果平板,国产平板都用过

网友:
这种国厂机遇到问题又没电路图几乎就不懂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实在不行的话去淘宝买个充电小板用,我有用过很好用,苹果平板,国产平板都用过

我淘宝里也买过手机用的和平板用的充电小板,试了几次不理想呀。

平板用的一头接电池+,一头接5V,一头接地,小板上的充电灯会亮,电池不进电,后来还是把板子修好的。

网友:
上个月,我自己的小米4S也是不充电,偶尔有充电提示,但充电电流只有200多MA,拆机发现电源管理芯片发烫,更换后故障排除,插上原装充电器有快充图标了,参数为9V  1.5A。

网友K:
电池接口上那两个线就是电池检测线吗\?

网友L:
楼主技术无人能挡了,我有个一加3手机,电量永远显示50%,充电显示电池温度过低,无法充电,能修吗?

网友:
看起来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池接口上那两个线就是电池检测线吗\?

好多安卓机的电池接口都是左右2个比较宽的接口位供电和接地

中间比较细的一格,一边是电量检测,一边是温度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技术无人能挡了,我有个一加3手机,电量永远显示50%,充电显示电池温度过低,无法充电,能修吗?

要是有图纸的话,检查下电量检测相关线路

网友:
不错的经验,新手学习中。。。。。。。。

网友:
遇到很多充电故障都是尾插问题 ,有的刷机可以解决。芯片遇到的相对少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修了多久了,你们备配件的时候都备些什么机型的啊?

小米5的是16年去实地时买的
还买了好几个坏主板

其他的大多都亲友们把坏手机送给我
各种品牌都有,大概20来个吧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一般收费多少钱

网友:
典型的充电芯片导致不充电  应该是小米5的通病吧.,我也遇到过gai

网友:
果然如某楼所言,手机又拿回来咯

不过是小两口吵架,把手机砸稀巴烂

换了个屏,又不充电,按屏显示电量还异常

显微镜下看,原来是电量检测那的电阻一头掉下来了

网友:
厉害厉害  我还没修过

网友M:
楼主是新手吗。。。。。。。。。。。。。。。。。。

网友(2018-05-08):
引用 网友A:
还不会修手机,请问下楼主直接客户能收300大洋吗。

你要是收300大洋 估计客户肯定是不修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是新手吗。。。。。。。。。。。。。。。。。。

虽然去实地学过,回来后忙于各种杂货,和新手差别也不算太大。比你们好点的地方也许就焊个普通的芯片吧

网友:
820 821平台,充电IC SMB1351用的比较多吧
这个可以备点新货,旧料我经常拆到漏电的,浪费时间

网友:
收了多少

网友:
小米5手机质量是真差。。。。。。。

网友:
好文章,谢谢作者,继续发好文章,加油

网友:
我的也是不充电,我还在研究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