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55 cm2 主板供电问题

楼主(2018-04-03):
遇到这块主板,开机风扇正常,无显示,不定时掉电,测量下管d极0.8伏左右跳变,g极9伏到7.5跳变,上管d极正常,因为找不到主板定义,不确定电压是否正常,新手望大家指导!

网友:
台式机不怎么修

网友A:
下管D极都用万用表测到跳变已经很严重啦,G机电压也跳那是CPU电源IC供电不正常,查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管D极都用万用表测到跳变已经很严重啦,G机电压也跳那是CPU电源IC供电不正常,查查吧

我初学者,主要是我找不到那个ic芯片的定义,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管D极都用万用表测到跳变已经很严重啦,G机电压也跳那是CPU电源IC供电不正常,查查吧

我也知道电源ic 的供电有问题,电源芯片上没有标识,我不知道它各个引脚的定义和工作电压,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想问问有没有修过这块板子的伙伴!

网友B:
台式机主板便宜再修吗  我就得不挣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主板便宜再修吗  我就得不挣钱

只是想研究一下,当然换主板是最简单的办法,却不是最经济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