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开机掉电?或者说开机几秒后直接关机

楼主(2018-04-03):
板子没问题,我就不说板子型号了,电脑开机几秒钟直接关了,再开的时候就亮了,也能进系统,我把电源拔了再插上,按开关又不行了,再试了几次,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怀疑是电源,换了个电源问题依旧,然后把所有的线都拔掉,只留下开关和两根供电,再开还是不行,把板子拆下来,量了一遍各供电都没有问题,没有短路,再上电试,试了几次都没问题,点一次亮一次,把板子装回机箱里,仍旧插上开关和供电,问题又出现了,这下有点方了,明明刚才还没事的,是电源?换了电源还是不行,把开关拔下来,万用表两根表针插进去一量,,,,,开关一直处于开启状态,一直是通的,怪不得电脑开不了,把重启差开关上,OK好了,你说我要是最开始的时候别那么懒(懒得用螺丝刀去触发板子,所以没有拔开关线)那不是早就能弄好了

网友:
先换一个电源试一试,不行再给CPU清灰,重新加一点硅胶降降温,如果还是不行,最后一步把桥芯片加焊一下

网友:
是的,电源开关弹起不干脆的容易引起这问题。我们这里换一个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