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209WA 冷机显示正常,20分钟后屏幕抖动,求大神找问题

楼主(2018-04-03):
开机显示一切正常,过20分钟后屏幕上部就会产生明显水波纹,整个屏幕图像毛糙起来,眼睛不能看了,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换个驱动板测试一下确定是不是屏问题,屏的话丢呗

网友:
帮顶一下,DELL的显示器真的质量差。

网友:
测量一下电源板各供电是否稳定  看看滤波电容是否不良

网友:
这种情况驱动板电源板屏板都有可能,应该是哪个原件热稳定性差了。

网友A:
测量一下电源板各供电是否稳定  看看滤波电容是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电源板各供电是否稳定  看看滤波电容是否不良。。。

应该是供电问题。或滤波不良,或供电管发热。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电容鼓包,换了先。再看那个电源管(包括整流管)发热,一一排查

网友:
估计是显卡芯片吧,换了还不行就是屏本身坏了。ASUS的笔记本我有修到过屏本身坏了,有时接220电源就正常,用板载电源就闪个不停,开始还以为是电源坏了,后来换屏才好!

网友:
电容外观全是好的,一点问题也没有,这个显示器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