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堡垒 GL552VW时开机是不开机,不认硬盘维修

楼主(2018-04-04):
机型;飞行堡垒FX-PRO
版号;GL552VW REV;2.0

客户拿来问题是时开机时不开机,开机后能正常使用

机器拿手上试了几次,运气不咋好,一次没亮过,但明显开机后屏幕会黑一下,这种大多是BIOS问题

果断拆机发现键盘口附近进水,想想都清楚不是这里问题,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去洗板。结局跟想的一样,问题不变

跟着思路先刷BIOS咯,迅维找了个BIOS刷上去,码都不跑上电0,3A不出CPU电压。没办法自己去合成一个还是一样。刷回原BIOS发现也不上电了,喔艹 有毒

没办法一步步来,其实我啥都没查,发现晶振上面盖子没了。测脚位没波有电压。就在LA-7741P上栽了一个25M晶振换上去
美滋滋通电上电就好了,迅速装机装上后发现卡LOGO大概30秒左右,然后不认硬盘。只有光驱位,只看得见上面有硬盘没型号。

没法了,拆出来各种刷BIOS都不行。就差点把桥给干了

想了想客户说就是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进水处又不影响这个不认硬盘问题,键盘外设都能用,无线网卡也没装。我就刷了BIOS,换了个晶振。猜想不会是晶振问题吧!我也没干什么,找了块单CPU NM-A681的板换上去.靠运气修机器,不敢信,真的好了

最后开机各种蓝屏,装系统也不行。刷回原BIOS好!

网友:
谢谢分手 学习 功夫不错   我在努力努力  还不错

网友:
谢谢分  学习 功夫不错
我在努力努力  还不错

网友A:
这样找问题最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找问题最累

终于遇到一个能看的人了!换晶振后亮了不认硬盘。可能只有那些喜欢用示波器,看示波器的人才懂了

网友:
谢谢分享,每天在论坛看一看还是能学到不少知识的。

网友:
谢谢分  学习 功夫不错
我在努力努力  还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B:
没太看懂换了个什么板上去,是不是显卡板还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太看懂换了个什么板上去,是不是显卡板还是什么

晶振!换了两次  都是24M 不知道为什么不认硬盘

网友:
你第一次换上的是25M的晶振。所以不认硬盘。

网友:
好经验,学习备用,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