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 rev 2.01 不显示

楼主(2018-04-03):
华硕h61m-e rev 2.01 不显示 没有复位 测O_PWROK  有电压    P_VRMPWRGD没有电压  上图

网友A:
我们这边维修台式机主板15快钱  我想死的心都有了

网友:
15元修主板做个吊,最低没30元都不做

网友:
没利润修个锤子,,,,,,,,,,,,,,,

网友:
今年我也修主板30.。。。。。。。。。

网友:
直接换掉那个三极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边维修台式机主板15快钱  我想死的心都有了

15块也 太低了吧,15快给同行,同行报个一百,一百多的,我们幸幸苦苦修机还没同行几句话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15块也 太低了吧,15快给同行,同行报个一百,一百多的,我们幸幸苦苦修机还没同行几句话赚钱,

15元,不会吧。那也太低了,如果是这样我不修了,全扔给你修了。

网友:
P_VRMPWRGD没有电压导致没有复位。。。华硕主板这种小三极管也容易坏

网友:
我们这里修主板收费也也是15到30一般难搞的问题直接让换板因为浪费不起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