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L745 电源和电池指示灯橘黄色一闪一闪

楼主(2018-04-03):
故障如上两图 单用电源和电池都可以 正常使用 电源和电池同时使用一下就马上掉电   那指示灯一闪一闪  在不放硬盘开机的情况下 电源和电池同时使用 电池可以正常充电【也不掉电】我换了CPU背面的大电容 刷了BIOS  故障还没有解决 朋友们有遇到的吗 给下指导建议

网友A:
建议更换原装或代用东芝的适配器试试。

网友:
谁有FM1 GA-A55M-DS2 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更换原装或代用东芝的适配器试试。

是的,我也曾经遇到过,bios 刷备份的肯定不行。

网友:
更换保护隔离芯片和上下管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更换原装或代用东芝的适配器试试。

换过了 故障还是一样  问题应该是用公共端吧

网友:
应该是保护隔离的问题吧,估计是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