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华硕K43进水维修

楼主(2018-04-03):
华硕K43进水维修
闲来无事,发个帖子。
板号:K43SD REV2.2,本次维修参考的是4.1的点位,大同小异。
同行报修,报修故障开关机无反应。当我拆开机器的时候发现大进水,拍照发图给同行,进过水的机器。(养成的习惯,拆机后拍照)经客户沟通,此机器客户已放置若干月没用。
当我拆开机器的时候就懵了,第一反应就是修不好…………看图

背面进液腐蚀面积为百分之四十…………正面腐蚀轻微。
经洗刷刷之后,烤了一会儿板…………,开工……。
打各电感阻值,公共点,对地阻值无异常。经观察EC腐蚀,拆掉EC的时候,下面也腐蚀断了,补好线,换好EC。
这里是19V供电断线,电阻掉件。

这里是19V供电断线

到此能换的全换了…………。差不多可以上电了…………
通电发现0.2掉电…………。 预料之中……。都没打算修好它……。

测各电感电压正常。唯独没有CPU供电。这个板是集成显卡的。
先测下PG信号吧。经测SYSTE_PWGD电压正常,ALL_SYSYTEM_PWRGD正常,说明前面已经没多大问题了 ,就是CPU电压没出来了。
测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芯片为ISL95831

经测SDA,ALERT,SCLK正常,VR_ON正常,VDD正常,VIN 0V 主供电没有。拉图找吧,看它去哪了……。
经查找后发现,主供电的电阻腐蚀掉件了……。之前竟然没看见……。我这钛合金狗眼废了……。

刮板层,补个锡……这下应该就稳了吧…………通电……一路飙升……亮机。美滋滋……

网友A:
那个,你最后一句“刮板层,补个锡”是把本来是电阻的地方直接用锡连上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你最后一句“刮板层,补个锡”是把本来是电阻的地方直接用锡连上了吗?

是的,点位图上显示的电阻阻值为0欧,所以我就直连了

网友:
心细  技术好!!!!!!!!!!!!1

网友:
进水的笔记本维修就是要细心了,LZ修的不错

网友:
进水的笔记本维修就是要细心了
心细  技术好!!!!!!

网友:
的确心细  进水的板子稀奇古怪的毛病是多 没个钛合金扫描都看不出来

网友:
可以 腐蚀成这个样子都修好了 但是华硕没图纸真的比较难找到故障的、

网友:
可以啊  这种看着头皮发麻的,

网友:
楼主   技术想我这种小白不知道何时才能那么熟练

网友:
不错,写得很详细。。…………。。…。……。……。………

网友:
细心,善于观察,有耐心!!!!!

网友:
这进水,不好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