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A REV1.00 内存电压控制是哪个脚

楼主(2018-04-03):
原故障是开不了机,更换IO NCT5535D后可以开机正常。现在的故障是【开机内存电压1.5V出来后就跳到2V无显,强行关机后再开内存电压就正常一直是1.5V可以显示】每次断电开机都要这样,关机后不断电源 就一直可以。内存控制芯片是APM8720B  我换了个RT8720D 故障依旧 BIOS刷了 也一样

网友:
应该是APM8720B的6脚FB的两个电阻松焊。它们决定输出电压值。类似图中R1和R3

网友:
量下反馈电压吧,反馈电压高了就修下反馈电路看看

网友A:
有的主板内存2V 也是正常的,芯片的每个脚电压发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主板内存2V 也是正常的,芯片的每个脚电压发上来看看

这个主板不可能是2V 。你要是说1.35V 跳1.5V 是正常的,2V不显示

网友:
问题应该还是在IO这地方看看有没有焊好

网友:
先用万用表量一下基准脚的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