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显示器HDMI用不了

楼主(2018-04-03):
同行带二台benq 显示器HDMI用不了  二都一模一样的问题.......其它功能都一切正常的.....这板子本来想著就算修不了,直接换板子算...但上淘宝一看啥都不没得买....只能求助修了

网友A:
搞不了就买个vga转hdmi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不了就买个vga转hdmi接口...............

这样转...问题来了....我们怎么收客户钱....都是同行拿来修的...

网友B:
查查接口附近的贴片阻容元件是否正常,遇到几例接口附近六脚小芯片短路,引起不过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查接口附近的贴片阻容元件是否正常,遇到几例接口附近六脚小芯片短路,引起不过信号的。

好的.....谢谢你啦...........................

网友:
查查接口附近的贴片阻容元件是否正常,遇到几例接口附近六脚小芯片短路,引起不过信号的。
查查接口附近的贴片阻容元件是否正常,遇到几例接口附近六脚小芯片短路,引起不过信号的。
楼上说的对, 就是这些问题!!

网友C:
用洗版水猛刷HDMI接口,然后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洗版水猛刷HDMI接口,然后再试试

试过N次啦......................................

网友:
让顾客抱台好显示器过来,读出EDID数据再写到这两个显示器里

网友:
看看有没保护的小器件损坏,最好有个好板对比下

网友:
就是没有好板。二台都是坏的、、、、、、、、、、

网友:
先看看hdmi的HPD有没有电压,有的话看这图不好弄了。
对了驱动板不接电源,只接hdmi信号

网友D:
是不是本来就没设计      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本来就没设计      假的

不是,真的。。。。。我未拆的时候也想你这样的想法。拆开就知道不是。。。

网友E:
先百度一下 DVI接口引脚功能,然后 用表测量SDA SCL及VS HS二极体值。
用料好的板子,基本上是接口钳位二极管会,差的板SCALER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百度一下 DVI接口引脚功能,然后 用表测量SDA SCL及VS HS二极体值。
用料好的板子,基本上是接口钳 ...

不是DVI,是HDMI。。。。。不过在此谢谢你。。。。

网友F:
换座子试试?不行换个数据。。我有一台是排阻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座子试试?不行换个数据。。我有一台是排阻问题

已经把这台显示器还给了客户。。。估计不是座子问题,想买板也没得买

网友G:
DELL果然不好玩啊 板子有时候也买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G:
DELL果然不好玩啊 板子有时候也买不到

就是。。。。我现在在淘宝上找来找去也找不到这板子。。。。

网友:
6脚的二级管容易坏 测试123 13 14 脚的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