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键盘粘键维修

楼主(2018-04-03):
同行送来一台笔记本Z510,说是换了键盘还是老样子。问题是  按T键,会同时出现TG,按Y键会同时出现YH,其他键正常,外接USB键盘可以正常使用,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认为键盘本身坏,只要换一个就好了,但是同行已经买了个新的装上去后,问题是一样的。了解情况后,就确定是主板问题了,找到图纸,再找到控制键盘的芯片EC8586E,   发现EC被人加焊过,于是清洗EC的引脚,再用放大镜观察EC的引脚,果然发现了问题,EC的58脚和59脚之间有一点点锡渣连在一起,对照图纸58脚和59脚都是控制键盘的引脚,毫不犹豫,一烙铁下去,再看锡渣没了。 装好机进系统试试吧,结果OK了,不再连键了。

后来听同行说,客户说以前笔记本坏了,在外地修的,修好后键盘就出现这种问题,维修师傅说他的键盘坏了,一时也没有换。现在找到同行来换键盘,同行也认为是键盘坏了,因同行不懂电路所以也走了弯路。

网友:
             不懂电路 就会走弯路      还好楼主修好了

网友A:
             不懂电路 就会走弯路      还好楼主修好了

孤单的我、 -1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电路 就会走弯路      还好楼主修好了

         我知道错了,没办法搞点分搜索都没金币了好难受

网友:
第一时间考虑是键盘的问题很正常,只是那你那个同行不懂电路

网友:
理论扎实!经验丰富!技术不错!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