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a v1.0不触发

楼主(2018-04-03):
联想ih61ma v1.0不触发  RSMRST  3v   开关到IO有跳变,PSON无断线,,晶震波形正常   没办法换个IO也不行,,不知道那坏了,大神帮忙分板下

网友A:
IO发给桥请求上电信号    桥发出的S3信号

网友B:
不触法,查桥的工作条件,rtc模块条件,VCCRTC,RTCRST#/SRTCRST,INTVRMEN,DSWVRMEN,VCCSUS3_3,等

网友C:
刷BIOS解决故障.仔细对应板号:lenovo-IH61MA  V1.0板背H61H2-LM5  V1.0(两个bios文件)亮机备份.希望能帮到你.

lenovo-IH61MA V1.0板背H61H2-LM5 V1.0(里面包含该板两个bios文件)亮机备份.rar

网友D:
台式机主板如何识别BIOS跟开机有关?请教一下,不会修主板都试试看的道理吧

网友E:
出发和桥也有关系,IO换了,桥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BIOS解决故障.仔细对应板号:lenovo-IH61MA  V1.0板背H61H2-LM5  V1.0(两个bios文件)亮机备份.希望能帮到 ...

台板的BIOS好像不参与触发的,BIOS引起不触发的大多是笔记本吧,,我技术较差,理解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出发和桥也有关系,IO换了,桥看了吗

这种板子一般我是不考虑桥坏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台式机主板如何识别BIOS跟开机有关?请教一下,不会修主板都试试看的道理吧

台板的好像BIOS都不参与触发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触法,查桥的工作条件,rtc模块条件,VCCRTC,RTCRST#/SRTCRST,INTVRMEN,DSWVRMEN,VCCSUS3_3,等

谢谢大神分享一些很实用的信号名称,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O发给桥请求上电信号    桥发出的S3信号

这个是大体的时序,,还有很多信号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BIOS解决故障.仔细对应板号:lenovo-IH61MA  V1.0板背H61H2-LM5  V1.0(两个bios文件)亮机备份.希望能帮到 ...

我刷个试试看,,,也许可以,,,,,,,

网友G:
查一下S3是不是连接了很多小6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一下S3是不是连接了很多小6脚..

我试试看看,还好这东西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一下S3是不是连接了很多小6脚..

今天加不了分了,明天给你加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谢谢大神分享一些很实用的信号名称,加分

大神不敢当哦,互相学习哦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不敢当哦,互相学习哦 。。。

我修了好几年了,技术还是不行,都是按经验在修,,分析能力差,理论也不行

网友:
不死心又干个IO,触发亮机了,缺色,,RGB阻值为95  90  95    2脚差了五欧,,不知道不是不这个引起的,,,不会是桥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一下图很详细有点不懂

牛比了,灌水新招式

网友I:
待机电压有吗,slp s3,这板背面也断线,有时候也会不触发。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待机电压有吗,slp s3,这板背面也断线,有时候也会不触发。

我又换了个IO好了,,,就是缺色,RGB  95 92  95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我又换了个IO好了,,,就是缺色,RGB  95 92  95

看阻值应该差不多,vga线有没有问题,或者插好没。

网友F:
引用 网友I:
看阻值应该差不多,vga线有没有问题,或者插好没。

线没有问题,,RGB阻值正常,这就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J:
这种板子很好修的。有图纸。待机的条件有没有去查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线没有问题,,RGB阻值正常,这就不知道怎么搞了

你跑一下二脚的线路,快到桥的时候断开,看是桥这边的问题还是前面影响的,不过大部分都是桥,可以加焊下桥试下,不行的话就不太好修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台板的好像BIOS都不参与触发的

BIOS有问题,一般会亮机,但不走字!这种情况下刷一下BIOS。
你的机器连机器都不亮,不会是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板子很好修的。有图纸。待机的条件有没有去查一下啊

六大待机查了,,最后换IO就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BIOS有问题,一般会亮机,但不走字!这种情况下刷一下BIOS。
你的机器连机器都不亮,不会是BIOS

是啊,不是BIOS的问题,换IO触发

网友L:
引用 网友B:
不触法,查桥的工作条件,rtc模块条件,VCCRTC,RTCRST#/SRTCRST,INTVRMEN,DSWVRMEN,VCCSUS3_3,等

我想说的你都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信号都摆在那里,只等去查

网友M:
查条件的话INTVRMEN,DSWVRMEN这俩信号没图纸没点位可就不好找喽各位都是咋找的在没图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想说的你都说了,我还能说什么呢?信号都摆在那里,只等去查

嘿嘿,,,可以被充一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查条件的话INTVRMEN,DSWVRMEN这俩信号没图纸没点位可就不好找喽各位都是咋找的在没图的情况下?

没点位有图纸也没用,那有心思去跑线,

网友N:
楼主待机电压有不?好信号有?电池电压有不,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待机电压有不?好信号有?电池电压有不,

你应该是没看贴子就回复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路过,不懂,学习中                                                                                   ...

都在学习中,,,,

网友P:
吸收经验    开机电路的条件都满足了?

网友Q:
H61的 这个要考虑下BIOS,PSON有跳变 PSWBTN有跳变没,检查桥的条件 32.768 待机供电 复位 不行加焊 在不行 换桥芯片。

网友R:
台板的BIOS好像不参与触发的,BIOS引起不触发的大多是笔记本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P:
吸收经验    开机电路的条件都满足了?

差不多了,,休眠信号为高,,

网友:
引用 网友Q:
H61的 这个要考虑下BIOS,PSON有跳变 PSWBTN有跳变没,检查桥的条件 32.768 待机供电 复位 不行加焊 在不行 ...

前面的基本上查过了,,复位查那,没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R:
台板的BIOS好像不参与触发的,BIOS引起不触发的大多是笔记本吧,

是的,,台板BIOS好你暑孙参与触发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F:
差不多了,,休眠信号为高,,

坐等修好 看看是咋回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P:
坐等修好 看看是咋回事

估计修不好了,现在触发亮机RGB缺色  阻值95 92 95

网友P:
引用 网友F:
估计修不好了,现在触发亮机RGB缺色  阻值95 92 95

集显控制的问题吧  看下集显控制的那块试试 还有接口这些是好的不

网友F:
引用 网友P:
集显控制的问题吧  看下集显控制的那块试试 还有接口这些是好的不

感觉是桥的问题,阻值不怎么对得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是桥的问题,阻值不怎么对得上

换个桥试试

网友F:
不换了,台板到桥的都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换了,台板到桥的都不修了

也是 换桥不怎么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换了,台板到桥的都不修了

也是  不怎么划算了  还不如当配件用

网友:
斑竹不好意思我正在学习当中支持一下我对不起

网友:
技嘉的遇到过开机线路三极管故障的联想没遇到过

网友:
缺色应该先检查一下vga线是不是好的

网友:
我遇到的是把网卡旁边的两个小八脚拆了就好了

网友(2018-05-03):
最后结果到底怎么样呢?很可惜,没有看见下文。

网友:
我有个也这样:(:(:(:(我有个也这样

网友:
昨天修了一个一模一样 不触发 待机3.3拉低至0.9 io问题。

网友:
谢谢大神分享一些很实用的信号名称,加分

网友:
S3信号,实在不行换南桥看看了。。。。。

网友:
触法,查桥的工作条件,rtc模块条件,VCCRTC,RTCRST#/SRTCRST,INTVRMEN,DSWVRMEN,VCCSUS3_3,等

网友(2018-06-07):
#在这里快速回复#感谢大神分享,学到了很多东西,看评论也能学到很多经验

ptmanager -1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摸摸南桥烫不烫就知道了,。。。。。。。

网友S:
BIOS有问题,或者加热一下桥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BIOS有问题,或者加热一下桥就OK了。。。。。。。。。。。。

IO坏,,

网友:
IH61M 4.2版本无待机3.3v很多是U52坏或者cmos放电跳线帽放点没有用的.cmosS1上方有三个触碰点相互短接。仅限于无待机电压使用。。。。

网友:
BIOS有问题,或者加热一下桥就OK了。。。。。。。。。。。。...

网友:
桥有没有发出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