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E6410 暗屏问题

楼主(2018-04-03):
客户送修 E6410 笔记本一台,原始故障是 不加电,不工作,拆机发现问题不大 是开关线长期使用断裂开了,重新更换了一个,完美加电自检正常,装机,噩梦刚刚开始,。。。接上屏幕 主机工作屏幕没有反应屏幕为14.1寸EDP小30口特殊屏(此处大意了应该找一张通用30接口的屏幕试一下),外接正常,于是开始怀疑屏线坏了,因为屏蔽线内芯很细爱坏,发来屏线,测试故障依旧,难道主板显卡坏了?于是换了一个显卡芯片,故障依旧,最后换了一块主板还是故障依旧,,蒙了吧,于是查了 一下 EDP屏幕接口定义,和现在主流30针定义一样的,于是找来一张测试 发现是暗影,其实应该一开始就做这一步的 ,事已至此首先确定 ,原来主板没有问题 ,新发来的主板没有问题 ,2套屏线 2套主板 测试 都是暗影,,测试屏幕的 信号 唯独缺失 开启信BL_ENBLE 22脚位3.3V  但是测试屏线22胶到主板不通 手里,2条屏线都是不通,此处 有点晕了 ,而且主板 JEDP1 中并没有 开启信号 ,而屏幕另一个信号BL_PWM l链接的是主板第19脚,不能是屏线还有问题吧?看到网上好多的同行有同样的故障 ,都没有结果,请高手分析一下,指导一下 ,这个E6410 已经2周了 还没有搞定 ,云门

网友:
EN没有直接拉个屏上保险丝3,3V电压就可以了         暗屏就EN PMW 主电压

网友:
这个当然懂了 ,但是有一点 要搞懂 就是主板的JEDP 哪个才是开启信号,因为好多人都没有搞好这个现象,所有要搞好呀

网友:
帮顶
快克850D风枪温度校准方法

网友:
好复杂啊,我根本不会这种维修,,,

网友:
你把屏搞错 了吧,这个是特殊屏在当时是超前了3--5年吧

网友:
我之前传的是通用 EDP 30口的屏幕,你现在的 是原装的吧 ,我查一下,谢谢

网友:
想问一下 这个原装屏幕如何开启背光,23脚有电,

网友:
本来那就没有EN 应该是通过总线控制的。

网友:
谢谢,明天我在查一下 有结果 告诉大家

网友:
应该是背光调节信号没有出来啦!

网友:
暗屏应该还是屏供电,亮度调节方面的信号问题吧

网友:
pwm和开启让他有3.3就行,  从屏供电拉就行,   这个是屏幕产生的开启信号不是主板给的,屏线也没问题

网友A:
告诉大家一下 吧 ,问题 解决了 就是 SM 总线 2个信号出现了 断线,可以对照屏幕接口定义测量到主板的JEDP 接口,有用的数据信号 一一对应的,不可以关键线路有断路,当然了 供电 和接地 有好多根线,屏幕接口信号24,25号引脚对应主板接口18 17号引脚 ,关键脚位啊 ,和现在普通的30针EDP 屏幕不一样 开启信号 是由总线控制的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这个当然懂了 ,但是有一点 要搞懂 就是主板的JEDP 哪个才是开启信号,因为好多人都没有搞好这个现象,所有要搞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告诉大家一下 吧 ,问题 解决了 就是 SM 总线 2个信号出现了 断线,可以对照屏幕接口定义测量到主板的JEDP  ...

那以后修暗屏就很麻烦了哦  又涨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告诉大家一下 吧 ,问题 解决了 就是 SM 总线 2个信号出现了 断线,可以对照屏幕接口定义测量到主板的JEDP  ...

看了下你修戴尔的机子还比较多,应该早就知道这个问题了啊!!!!

网友:
应该是屏幕背光没有开启,查下相关电路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或者把屏和屏线一套换掉看看。。。。。。。。。

网友:
屏上保险,主板上面开启 调节 供电 都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告诉大家一下 吧 ,问题 解决了 就是 SM 总线 2个信号出现了 断线,可以对照屏幕接口定义测量到主板的JEDP  ...

那这个如果不仔细估计根本就修不了,很少人去先想到SM总线

网友:
找个30针屏定义。

网友:
应该是EC或者背光开启信号 休眠按键有问题吧

网友:
                      暗屏查查电压看看

网友(2022-07-13):
我这个板子也是暗屏,3.3 19v都正常, SM总线17,18脚也是有3.2V没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