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V星B150M ICAFE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8-04-03):
客户送修一块V星B150M ICAFE( MS-7996 1.3),客户说两个月前偶尔可以正常开机。后来不行就放了两个月。由于淘宝购买无法保修。了解情况后,报价后留下机子。拆出来主板,V星不触发,首先电池,一测试电池果然没电,心想是捡钱的节奏,换了新电池,依然不触发看来没钱捡。没钱捡就按部就班来干它
首先上测试卡,测绿线和紫线电压。突然不知怎么弄测试卡有显示3VSB灯亮。点一下开关针竟然可以触发,马上关机上CPU和内存,可以看到开机画面。闪了几下掉电不再触发。
这下3VSB灯不亮,开关针电压全没了。按以前的习惯,没有3VSB就先修电压。比较新的板只有图没点位。3VSB电路如下

可见U33的2脚一定要有5VDUAL上拉电压和SYS3VSB_OFF是低信号使Q68截止。经过跑线,U33和Q68如下图所示。

测Q68的G脚为5V,不正常接着追SYS3VSB_OFF,电路如下,R335不装,SYS3VSB_OFF是由ATX_5VSB上拉。正常工作应该Q53的B脚SLP_SUS#为高,拉低SYS3VSB_OFF的信号。测得Q53B脚为0V,接着追到桥和IO没有发出SLP_SUS#?难道桥或IO问题,开启弯路模式

没头绪了,查5VUAL没电压,5VDUAL同样由SYS3VSB_OFF控制没有产生。由于知识有限,对新板又不熟,从电路图慢慢看一通。

突然在对比IO和桥跟以前电路的时候发现一个以前都没有见过的电压SIO_3V。

由上图可见RTCRST#_D是开启SIO_3VA的信号。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不测电压,直接找RTCRST#_D信号

RTCRST#_D直接在COMS跳帽针,测得只有0.014V,跑线测到VBAT电压2.3V正常,但到跳针电压只有0.01V,打针脚值50多欧。直接拆上图中的C433。测试跳针电压2.3V。实物位置如下图。

上机测试跑码一切正常,烤机半小时左右关机半小时正常开机,修复结束。

后记
以前修主板习惯都没电压修电压。新的板待机的条件可能是控制ACPI。不能一味找修电压可能会走弯路。后来想学点新板的知识找远程录像回看,发现这款主板饼哥在远程课堂有分析过,可能是当时翘课,以致这次跑弯路,秒杀的故障,费不少时间。把这次修板记录当做一次负面例子。可能有些分析名词是有误,多见谅和指正。

 会员1188128300鑫豆2024-10-8 11:49
 会员73352元2023-3-23 16:35
 会员14500522元2023-3-10 12:18
 会员6481832元2023-3-9 22:56
 会员6633832元2023-3-3 12:45

微星MS-7996 1.3

网友A:
学习了,刚看了饼哥讲的8代的时序分析受益很大,学习要一丝不苟呀!楼主不错!修完了附个PDF电路图!让我们下载给您加个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刚看了饼哥讲的8代的时序分析受益很大,学习要一丝不苟呀!楼主不错!修完了附个PDF电路图!让我们 ...

好像论坛还没有,已附上图。有时候事情多来不及学。

网友:
刚注册号进来就学到了一样:kaixin:

网友:
V星这个电容算是通病了!!!尤其是网吧的主板。

网友:
不错,饼哥的桃李是满天下了
大家应该举办一下谢师宴,请饼哥一条龙服务的

网友:
我们这现在这种板还没有修到过 下次碰到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像这个样的问题,换电池上去,楼主应该第一时间测RTC电路电压,这样会走少弯路,问题很好解决,加分支持。

网友:
又是电容惹得货。。。。。。支持支持!!!

网友C:
SIO_3VA是不是给IO的3V电啊?不懂请指教。。。。。。。

网友:
技术真不错!学习了!以后我得好好加强主板维修技术的学习和实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这个样的问题,换电池上去,楼主应该第一时间测RTC电路电压,这样会走少弯路,问题很好解决,加分支持。

修板经验不足,修过一些H61之类的板,一般3VSB 和5VDUAL这类电压没有修出来可以了。没想到是直找RTC不修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SIO_3VA是不是给IO的3V电啊?不懂请指教。。。。。。。

估计是IO在待机时候的供电。。。。。

网友:
这个和1155/1150V星主板一样的毛病。都是rtc电路的一个电容漏电,导致给io的3vA不正常。。V星的板就是麻烦

网友:
这个RTC电容漏电导致不开机在V星板也是通病,最开始测电池没电就应该注意到了

网友:
楼主利害,这么新的板子都搞的定,

网友:
楼主图片弄得真清楚,赞一个。。。。。。。。

网友D:
1150主板维修并不复杂, 1155的 特别技嘉才叫一个犯贱,很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50主板维修并不复杂, 1155的 特别技嘉才叫一个犯贱,很不稳定

这个是1151的板感觉跟1150差不多。1156的P55板子修到怕。特别多问题,修好不久又有新问题,技嘉和华硕都有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