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KHB9D0N90N可以用东芝的K3473代换吗

楼主(2018-04-03):
各位大侠,场效应管KHB9D0N90N可以用东芝的K3473代换吗?

网友:
这是我查到的参数 KHB9D0N90N1 TO-3P KEC DIP/MOS N 900V 9A 1.4Ω

2sk3473

网友:
应该可以带换的的!参数差不多的!

网友:
可以,场效应管很容易代换,参数差不多都能换

网友:
OK!可以替换,电源已修好,谢谢解答的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