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飞行堡垒

楼主(2018-04-04):
有大神知道华硕gl552jx 这个板子的南桥供电5e=2m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呢 查不到啊

网友:
某宝上输入这个也没查出来

网友:
应该是RT8248 具体的子型号不知道  查datasheet找引脚定义 引脚一样的代换一下

网友:
这个点位图上没有标明芯片型号唉,这就尴尬了,我刚才去查了下点位,这个你找下别的板子对比脚位去找吧

网友:
迅维快修 查询助手 --- 专业维修工程师的好帮手
http://www.chinafix.com/newapp/index/search.index/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