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平板]
苹果(IPHONE)6S手机不开机修复:

楼主(2018-04-04):
故障机从外观看,没有进水,拆出主板,也没有看到修过的痕迹。直接加电一看,短路!
      调低电压,开始烧机,一阵摸,发现手机底部发烫,撕开背面充电IC这块的贴膜,熏上点松香,再一加电,发现是Q2300烫手,

查图一想,这只是个开关管,它不应该短路呀!测量后级PP_VCC_MAN电压,发现它也短路!差点误判了。于是直接烧后级,发现电源部分严重发烫,老方法熏上松香,再一加电,“罪魁祸首”就是电容C2086 用风枪吹下后试机,故障排除。

Lazy。 + 2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滴——滴滴 双击评论666 滴——滴滴

回音哥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距离成功很近的人
我能吐嘲一下字符限制吗!

gagg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点评):
字符少,明显是灌水。。。

网友:
加电短路漏电电流多少………………

网友:
滴——滴滴 双击评论666 滴——滴滴

gagg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感谢分享,努力学习!感谢分享,努力学习!

网友:
我自己的6短路。就是不敢拆屏蔽罩,最后找人花了80拆了屏蔽罩,取了一个电容。

网友:
恭喜楼主又收银子了。这种短路的毛病挺好赚钱。

网友:
滴——滴滴 双击评论666 滴——滴滴

回音哥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gagg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距离成功很近的人   我能吐嘲一下字符限制吗!

回音哥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思路清晰,通俗易懂,字数限制很蛋疼

回音哥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看烟查漏电 666 感谢老板分享技术!  !!!学习了!

网友:
滴——滴滴 双击评论666 滴——滴滴...............

网友:
楼主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ptmanager -2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牛逼,牛逼,我正当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先试哈再说

网友:
距离成功很近的人
我能吐嘲一下字符限制吗!

网友:
这个简直就是白给钱。。。。我为啥遇不到

网友:
这个好用吗,会不会把CPU和电源芯片吹爆掉呢

网友:
一直羡慕修手机的师傅,啥时自己也能修

网友:
这种短路的情况还是比较好修。关键要掌握烧机大法和一个好的稳压电源。:daxiao:楼主技术娴熟。

网友:
天王盖地虎,感谢你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