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ANKPAD E460

楼主(2018-04-04):
E460 上恒流源开机电流到 0.04  ,按开关有反应 ,长按可以关机,待机3v有 5v掉到1.26左右,看芯片是GR5XJ,不知道是啥,哪位大神能告知

网友:
完全不知道你说的什么、也不发个图什么的、你这高级技术员是买的吗、

网友:
因为我们不是一个档次的维修人员 所以根本看不懂你想表达的意思

网友A:
我真的想帮你,但我不太懂你想表达什么,你是说芯片呢,还是说这个机器怎么修

网友B:
首先你可以看图纸,其次要是不会看图纸就按丝印,问淘宝卖芯片的,他们知道。再次知道了你能否把芯片换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你可以看图纸,其次要是不会看图纸就按丝印,问淘宝卖芯片的,他们知道。再次知道了你能否把芯片换好?

没有图纸,某宝都没有,没办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真的想帮你,但我不太懂你想表达什么,你是说芯片呢,还是说这个机器怎么修

GR5XJ这个芯片是什么啊,某宝上查不到啊,论坛也没

网友C:
  是不是南桥挂了 开机指示灯亮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南桥挂了 开机指示灯亮了吗?

按开机键指示灯亮,电流0.04,长安差不多10秒会关机指示灯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真的想帮你,但我不太懂你想表达什么,你是说芯片呢,还是说这个机器怎么修

你可能要发张图了,或者你看看这个芯片是在什么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