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SB3.0如何打组织判断好坏?

楼主(2018-04-04):
RT
请问USB3.0如何打组织判断好坏?

网友:
应该是这样:所有相同定义的脚打值都应相同且一般在300至500(VCC和GND除外)

网友:
谢谢分享,谢谢大师级别教导哈哈哈

网友:
也是 测数据对地值 初步判断      数据正常不代表USB3.0就完全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