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V PLUS不通电 修复后没复位

楼主(2018-04-04):
华硕B85M-V PLUS不通电 修复后没复位,不通电是PSON没到IO,图片中0电阻坏了。没复位,因为没有图纸,感觉还是CPU附近的问题,没办法,拿着好班子对一下旁边小三极管的电压,发现图2中2个三级管开关有输入,没输出。更换掉好了

网友:
台式机板子现在没有修过 生么行情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開機修復後,華碩B85M-V PLUS未復位

网友:
没图纸夹小三极管我也经常这么做    不过有些信号夹是没有用的

网友:
这2个三级管可能是控制VRMPG信号的

网友A:
我手里好多华硕的板子,有的网卡不能用,有的声卡不能用,换了修片还是不行,都蒙圈了。看楼主分分中修好羡慕中

网友:
谢,明白了,楼主没有说测量电压,所以有点迷糊。
Q416,在G极是5VSB情况下是不应该导通的。此时是导通的

网友:
最快的赚钱方法,恭喜兄弟。哈哈

网友:
你发这贴也太笼统了,也没个点位图什么的。

网友:
修的不错 就是感觉焊的不漂亮  哈哈

网友:
现在主板太便宜了,我们这边都不修了,不过还是佩服楼主心细

网友:
有好板对照着修也是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好多华硕的板子,有的网卡不能用,有的声卡不能用,换了修片还是不行,都蒙圈了。看楼主分分中修好羡 ...

网卡还要看看南桥那边的信号问题       如果在芯片的供电正常 芯片是好的情况下还是不行 就得看看南桥了 或者中间有没有断线的地方了

网友(2018-05-04):
果然多看看还是能学到很多东西的

网友:
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学到了一点经验。不通电是PSON没到IO,怎么查到那个小电阻的啊,跑线吗?

网友:
终于学到一点好经验。

网友:
怎么感觉没看出什么啊!这2张图没什么变化啊!

网友B:
上管都测过了 你测试一下下管 我前不久碰到上管好好地 下管短了的  呵呵 修了半天没思路 不上U可以上电 一上U就保护 最后是下管短了一组

网友:
现在主板便宜了,坏主板还可以卖,都不怎么修了。。。。。。。。。

网友:
新主板时讯还有待学习啊

网友:
现在的主板 因为CPU风扇用的是那种原装的 风吹向主板所以主板很容易吸湿特别是CPU周围 元器件容易损坏

网友:
这个板子迅维貌似有人发出来,直接下载了使用,后续可能还要修到,有资料就好修的多了

网友:
不知道你们现在修个台式机主板   跟客户报多少钱呢

网友:
有明显故障 还是氧化!!!!!!!!!

网友(2018-06-18):
好好学习,希望将来能够遇到

网友:
没毛病,好歹有好班子对着查,这是最牛皮的修机器

网友:
没图纸修板确实麻烦,修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