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是否可以作为无线交换机使用?

楼主(2018-04-04):
大学寝室办理了校园网,为 http://Dr.com 认证客户端,想把无线路由器当做交换机使用,每个人可以登录自己的账号而不用连接线,可以么?网上有些人说可以,但学校给出的解释是不可以,路由器属于三层网络设备,其工作原理与二层的交换机不同.....求真相。

网友:
可以。

  • 首先先用正常路由器模式,打开路由器的设置界面,把无线路由器的 DHCP 服务关掉。
  • 重启路由器,把墙上引出来的的网线插到无线路由器的 LAN 口,不使用 WAN 口
  • 电脑、手机搜索无线网络,正常连接,当然台式机也可以用网线连接 LAN 口当作有线交换机。
  • 每台机子上相应的网卡的 IP 设置与使用普通交换机的设置相同。

网友:
可以,不用路由器的WAN口就是了。

可惜,我帮很多人这样做过,但是都被某些「高人」直接改回使用WAN口。他们觉得路由器就应该是要用WAN口的~

网友:
可以。步骤设置楼上用户已经说的非常好了,这里谈谈背后的区别,希望对大家了解背后的原理有点帮助。
                讲他们的区别,就逃离不了TCP/IP的协议,这个比较多,可以百度。简单来说世界各地的人们要
用不同的路由器,交换机,网卡等完成信息沟通,那么必须有一套规范来统一协调,而一个网络系统是错综复杂的,而且是分层实现的,这就导致也允许有些厂商来按照标准来实现协议的一部分来做网络设备,然后不同的网络设备互联来达到整个网络系统的目的。其中路由器和交换机就是实
现TCP/IP协议的每层功能。其中路由器实现的是路由转发访问功能,交换机实现的是连接设备的扩展功能。按照实际的应用场景来说,当你只是需要多台设备一起上网的话,那你就可以买一个交换机,但是如果用户在电信开通上网之后,想要有线或则无线都同时上网的话,那么你就要买个路
由器了。和路由器在一起还有个概念,那就是网关。网关顾名思义就是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的入口。路由器就是把网络分离为一个网络和另一个网络,就相当于路由器为小区分的一个个家庭,而交换机就是家庭里面的每一个房间。

                关于网络设备功能的融合,由于利益考虑,当前很多网络设备厂商功能已经上升或则下沉了,猫会带路由功能,路由器会带交换功能,反方向不成立。即交换机不能代替路由器,路由器不能代替猫。其实很多时候只要买一个猫就可以了。所以对于用户来说,根本分不清楚什么是什么。其
实和手机,电脑,电视有点类似。它们的功能为打电话,上网,看电视。当前情况下,这些手机都可以搞定,但是并不能说电脑和电视都不需要存在,至少短时间内不是的。坐在客厅里的时候一家人还是要看电视,在办公室里办公的时候你可能还是需要电脑。所以看使用场景,希望不要纠结
于概念,比如电信来开通上网的时候,如果多人家庭上网,你就问下猫是否带路由功能,是否支持有线或则无线上网。如果电信装机人员说不支持,那么你就需要买路由器或则交换机,如果是家庭一般买个简单的路由器就可以了,怎么选择路由器参考回答:
如何挑选无线路由器?;而如果是企业或则网吧,那可能专业性比较强,那就可能涉及到路由器和交换机都买,要看具体的组网方式,因为一般来说路由器端口是很少的,交换机端口可以很多。当前家庭里面用交换机的还是比较少数。

网友:
首先回答一下,无线路由器可以作为无线交换机使用。
我们学校也是用的Drcom那玩意, 把无线路由器当做交换机使用,每个人可以登录自己的账号而不用连接线 ,这个完全可以实现。把网线接到LAN口,把路由器的ip设置为跟学校分配ip同一个网段,无线客户端也设为同一个网段就可以了。
但是这样的话你们每个虽然都用不同的帐号上网,但是享受到的带宽却是一个帐号的带宽。Drcom应该是在每个交换机的端口上做了流量的限制,你的无线路由只接了一根校园网的网线,相当于只接了交换机的一个端口吗,所以~~
建议你还是买三个路由算了

网友:
无线路由器不但可以做无线交换机,还可以无线路由和无线交换机共存。我们实验室就是使用此法实现50+用户的同一网段办公并实现路由拨号共享上网的。

主要有三点:
1、Lan口一定要接入需要跟无线网络同一级的有线网口,并且Lan口的IP跟所需要统一局域网网络的IP网段一致,或者说vlan号一致。Lan口可以连接多个与交换机中,但是一定要是不一样的vlan号,并且每个vlan的网段不一致,否则会出现环路。
2、如果需要使用上层交换机的DHCP,请关闭无线路由的DHCP服务,否则有可能产生冲突,不过高级一点的配置可以DHCP共存,客户端选择使用哪一个DHCP服务器。
3、如果希望有时候也使用无线路由共享上网,可以将WLan口连接一个交换机,局域网内可以使用无线路由器的IP作为网关上网。

连接示意图见下图:

网友:
TPLink上有一篇文档写得很清楚
无线路由器当无线AP(无线交换机)使用,怎么设置? - TP-LINK 服务支持

网友:
在网上搜索了一下:
使用同一个无线登录账号,在多个AP之间切换,无需手动设置
1) 无线路由器SSID 设置必须相同 (区分大小写)
2) 无线路由器分配的地址必须属于同一网段,同一个Vlan中
3) 无线AP必须采用相同的加密方式WEP or WPA ,并设置相同登录密码
3)信号相互覆盖的无线路由器,必须使用不同的信道(Channel 1\6\11)
AP之间的信号必须相互覆盖,否则会出现不能上网的盲区。因此无线AP之间的距离,应该低于无线AP的覆盖范围。
由于多个AP覆盖区域信号互相交叠,因此这些区域AP所占用的频道必须符合一定的规范。相互覆盖的AP不能采用相同的频道,不然会造成AP在信号传输时相互干扰,降低工作效率。
在可用的11个频道中,仅有3个频道是完全不覆盖的,分别为 Channel 1 、Channel 6、Channel 11 ,利用这三个频道做多蜂窝覆盖是最合适的。
无线漫游网络中,客户端配置与接入点网络中的配置完全相同,用户在移动的过程中完全感受不到无线AP之间的切换操作。

补充一下:如果要开启dhcp,应避免各ap分配地址冲突的问题。

除此之外,也可以使用无线ap中继模式实现:
一个接入有线局域网的AP作为中心AP,根据需要可采用“AP模式”或 “桥接模式(Wireless Bridge)”。中心AP同时也要提供对客户端的接入服务,选择“AP模式”,而充当中继器的AP不接入有线网络,只接电源,使用“中继模式(Repeater)”,并填入“远程AP的MAC地址(Remote AP MAC)”。中继AP将可与中心AP之间进行桥接(注意中继AP要放置在中心AP的覆盖范围内),同时也可提供自身信号覆盖范围内的客户端接入,从而延伸 覆盖范围。一般中心AP最多支持四个远端中继AP接入。此时全部AP须使用相同的SSID、认证模式、密钥和信道,还要将AP的IP设置为同一网段且不要 开DHCP。客户端还是会认为这是一个大范围AP,所以客户端设置还是跟单一AP的情况相同。
你可以去这个网站多了解一下
哈尔滨何为科技

网友:
这里有教程
无线路由器作为无线交换机使用的设置方法

网友:
当然是阔以滴啊。
很多路由器在设置界面就可以选AP模式(实际上就是带无线的交换机)和路由器模式。

网友:
你回答的问题是可以的,wan口也可以,wan口和主路由设置成一个网段,第二路由lan设置成别的网段,网关设置成主路由网段就行了。但是你是不可以的,不然给你认证客户端是干嘛的?
学校帐号密码是加密过的。

网友:
一. 前期准备与网络名词
IP地址 百度百科(详细资料) 简单来说就是 4组数字
外网IP
家用路由器 都是由网络运营商(电信、网通、移动)ADSL服务器动态分配。
以前没装路由器时候上网需要拨号,安装路由器后拨号工作由路由器完成
为什么我们用的是动态分配的地址?美国?
IPV4 40亿
IPV6 340 兆兆兆

内网IP
私有地址 这里只讲C类地址中的192.168.0.0---192.168.255.255
所以我们看到路由器的内网管理默认地址基本都是C类地址
网段:常用术语,192.168.1.0-192.168.1.255 我通常喊1号段
192.168.2.0-192.168.2.255 我就喊2号段
为什么是256位
因为IP 是由4组8位二进制数组成的 00000000-11111111 变化正好是2的8次方 10进制表示就256
二、2级路由与无线交换机及其优缺点
小徐教程-【无线路由器配置】第3课-二级路由器与无线交换机

网友:
还有一个方法:将wireless选择的网络为“wan”,即把AP当做瘦AP用,这样可以做到有线走路由,无线直接通过wan口到上一级路由器获得地址。

网友:
关闭DHCP 不用去管WAN口,其他几个lan口和wifi就是一个带无线功能的交换机。但是某些无线路由器会容易掉配置,需要注意一下。

网友:
可以的,上面已经说得非常好了

网友:
看了好多说法 不要接 wan 口,接 lan 口.. 等等
我斐讯路由器
1.接lan 不接 wan 模式, 可以; 先正常有线连接你的路由器(非这个要设置的斐讯); 获得 ip 地址, 然后进入斐讯管理, 关掉 dhcp, 打开静态 ip 设置... 与,上边获得 ip 一致; 找到 lan 设置,把地址改成 ip 一致的(错位几个)
然后就可以上网了..
2. 第二种方式,上边纯属验证他们说的方式....
直接连接 WAN 口, 然后全自动什么都不用管, 就能登录 了, 后来看斐讯路由器系统状态, 都是自动获取的, dns 也是公司那个, ip 也是有线的那套...

网友:
@Elvis Wang 回答很好
把 TP-Link 官网解决方案复制过来,方便自己以后查阅

  • 登陆路由器,终端(PC,手机)与 路由器连接(路由器咱不要连接到前段网络)
  • 修改无线SSID,添加密码;
  • 关闭DHCP服务器;

  • 【重点】修改 管理地址 (与上一个路由器区别,改为192.168.1.2)

  • 5. 连接上网;将该路由器的任意LAN口(即1~4号接口)与前端路由器的任意LAN口连接。需要上网的台式机可以连接任何LAN口上网,无线终端搜索到设置好的无线信号即可上网

注意事项:
1、重点设置那些参数呢?
无线信号密码:您的WiFi名称与密码,需设置并牢记。
DHCP服务器:因为主路由器已经有DHCP服务器,所以需要关闭该服务器。
管理IP地址:修改地址是为了防止默认地址与主路由器冲突,导致上不了网。而且后续使用该地址来管理

网友:
为什么手机可以连上,但是电脑连上WiFi,但是就是无网络连接。哪位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难道是我们学校限制了?

网友:
亲测网件路由器的WNR2000不需要关闭DHCP服务器。。。直接全都插在LAN口就变成无线交换机了。。。

网友:
其实我是来问问题的,只有我一个人改完之后带了30多个设备然后卡的么?

网友:
三层大于二层,能实现二层不能实现的功能,当然是可以的……正如大家说的,主要就2点:1.关掉DHCP;2.不使用WAN口,外线接在LAN口上就能当无线ap用了~~

网友:
我进来是学习学习的,楼上说的都很具体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理一样就好了。

网友:
对于学校,最好的方法是安装锐捷认证,一个帐号大家用.而不是去搞交换机,大家都开帐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