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CING新主板AM4保内不定时不触发该电阻维修一例

楼主(2018-04-04):
     接到一台主机,说是保内的刚买一个月,拿到京东麻烦来到我这修
     正题不定时不触发。(之前修了一次几天又返回来,之前我以为是没装好。!主板压线!)

后来放这里这测试了正常。

郁闷啊!要求测试一天,关机,放了正好问题出来了,不触发。
拆掉主板也是不触发。没下图纸

然而这板子南桥晶振已经起震有波形。及镊子短接也不触发。
       这没图纸头疼。切换ROM2无果。

后来看AM4CPU附近有个晶振无波形

突发奇想镊子一直夹住按开机。
风扇已转。心中有数了 。换晶振!

、不知道AM4的CPU旁边晶振是多少频的(知道的在下面讨论)
最后换完晶振还是不行。
        又想这晶振不常见,分线又怕时间久烧U
。最后想了一个完美修复的办法,加电阻但是晶振附近有电阻啊量了一下晶振两端1.2V。0.3v
确定不是晶振问题。应该是厂家设计不合理。学过的晶振电路拿出来直接加电阻3M试试

  (上图料板上晶振电阻)   没成想完美亮机。反复测试OK拆掉电阻则不触发。
还是我加的电阻好嘿嘿。收工装机。

触发主板灯亮!正常!
晶振换的32.768k,加的是3M电阻。(cpu旁边的多少频率的呢?)

完美修复!请问大家CPu旁的杆状晶振是起什么作用又是多少频率呢!

网友A:
学习了。杆状晶振是起什么作用又是多少频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杆状晶振是起什么作用又是多少频率呢

这晶振直通CPU的!

网友:
目前还没看见AMD放出来最新的白皮书  不知道干啥用的 同求

网友B:
真狠。保内的还故障不明显的。艺高人胆大

网友:
搞不好  ,经常碰到这样的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狠。保内的还故障不明显的。艺高人胆大

实在不行装回去骗保